PL6充电器问题,请达人帮忙看看~

楼主(2013-06-08):
新买的充电器,不能充电好郁闷,下面是连接图和操作过程,达人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充电器连接图:

充电板连接图: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step6:

网友:
那是什么给充电器在供电!

网友:
很可能PL6与并充板之间的平衡线连接错误

网友:
没用过这种充电器。不过看 输出线,应该只能一次冲 2组3s 或者 一组6S 电池吧。你连接上了 3组3S 别把充电器给烧了。

网友:
平衡线有两种模式的,还有LZ看看你的平衡线的最高电压那根是在第7PIN还是第9PIN,如果是第7PIN,按照说明书把模式改成XH/EH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答,供电的是充电包,问题应该是楼上说的,我试下先!

楼主:
手头没有说明书,能指导下怎么修改吗?

网友:
设置好并冲板了吗?

网友:
看帖拿分顺便学习,然后走人。

楼主:
并充板怎么设置?求大侠解答了~

网友:
电池接错线了,平衡插接错了,应该是充电板出问题了,如果排除电池问题以外。

楼主:
都是新买的,还在试机呢,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请问5楼,XH EH模式怎么改啊?

楼主:
可以确认,最高电压的针脚在第七根,应该是并充板没有设置好,请大大的们指导~

网友:
是不是三个电池的电压都不一样的太大??

网友:
再按下去呀

网友:
同时按+和-那两个键进入设置模式,在充电选项里面好像可以改。找个说明书嘛。

网友:
用充电板的要设置下,坛子里面有答案

楼主:
达人发下设置链吧!

网友:
这个充用的什么电源?24v50a?

网友A: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网友A:
是板子设置的问题!

网友A:
用的12v的充电包,班子设置要到菜单里面改为XH EH

网友B:
楼主是不是PL6内的并充版模式没有选对?
并冲板使用XH/EH模式,切换方法为同时摁住INC和DEC,显示Choose TASK,摁INC或者DEC直到出现Charger Options,然后摁ENTER,摁ENTER直到出现Node Connector,摁INC或者DEC直到出现XH/EH Wiring,摁住BACK返回,

网友C(2013-07-14):
PL6并充板设置:并冲板使用
XH/EH
模式,切换方法为同时摁住
INC
和
DEC
,显示
Choose TASK
,摁
INC
或者
DEC
直到出现
Charger Options
,然后摁
ENTER
,摁
ENTER
直到出现
Node Connector
,摁
INC
或者
DEC
直到出现
XH/EH Wiring
,摁住
BACK
返回

网友D(2013-09-23):
不会弄 还是不要乱来 烧了划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