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电流的数据(803g)依然4006电机。

楼主(2013-06-08):
规格(550轴距,4006电机,1147桨,803g自重)一直致力于高效长航时,不断的调试,,选择,,,修改。今天买个电流表可以检测飞机的电流数据了。总悬停6~8A,感觉效率还行,2200电池可以航线15分钟了现在(不是悬停)。(4006电机比2216沉。剩下的重量你懂的)强度VS重量
买了2216和飞腾18A,先换下40的电调,顿时轻了70g.

网友A:
路过,看看!
不错!
有实验精神!

网友:
2200的电池能飞15分钟,你的是什么电池?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顶多十分钟,不然准备炸机吧。

网友B:
那么近,好危险

网友:
不错就是背景差了点,一堆臭鞋

网友:
总的来说,四旋翼比450 要 安全多了

网友C:
4006是3S或4S锂电的好搭档,不过电机平衡性有点不是很好,容易发生震动。不过对得起他的价格。690KV不错,挺省电的,配1038大桨。

网友:
2200飞15分钟??

我只能飞8~9分钟。。。

网友D:
飞15分钟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E:
這不用做實驗,有計算機可以用的,計算頗準確的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ng=cn

网友F:
学生娃?米不够搞这个没用的。。。好电机电调的效率要高很多,克效超过十很轻松的。。然后就是飞机要变大。。8旋翼飞40分钟,四旋翼飞一个小时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不用做實驗,有計算機可以用的,計算頗準確的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 ...

这个软件有误差的,我用过,但只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生娃?米不够搞这个没用的。。。好电机电调的效率要高很多,克效超过十很轻松的。。然后就是飞机要变大。 ...

我只是工作4年又今年快研三的学生, 学生的确是没钱,我努力的方向不是什么飞控,而是动力系统的多快好省,而不是一味的上万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15分钟的重量是多少?

帖子写了,空机803g,2200电池通用175g.  而且15分只是保守的3.7,还没有设定3.6  3.5V。并且是户外缓飞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6是3S或4S锂电的好搭档,不过电机平衡性有点不是很好,容易发生震动。不过对得起他的价格。690KV不错,挺 ...

是的,4006电机总体不错,我现在新的旧的共有12个了,大体上很平衡的,轴承和2212的似得有间隙,但是有几个很好纹丝不动。另外不平衡有可能是子弹头或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看!
不错!
有实验精神!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近,好危险

是啊,有点危险,以后注意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6是3S或4S锂电的好搭档,不过电机平衡性有点不是很好,容易发生震动。不过对得起他的价格。690KV不错,挺 ...

恩,4006我现在连买带收已经有12个了,有几个轴承不框动的算是精品了。  配1038没试过,1047的桨试飞过,感觉没1147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