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我了,F45无刷,电机转1秒左右就停

楼主(2013-06-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能是电机与电调之间接触不良

网友:
你的电调要重新调一下了,有事找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排除这种问题,因为转一下就停是在任何时候。如果接触不良应该有不转的时候,但还没有发现这种情 ...

这样说把  电机与电调之间   是有连接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 造成 连接的接触面过小(虚焊、松动、有杂志)  电流跟不上  电流跟不上可能就会出现 你说的那个问题  还有电机无法启动  启动发抖   动力不足  动力中断等情况   这个是我以前遇到过的情况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主电路的单片机被干扰复位了?

网友:
电调要校准油门行程吧,看下电调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