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 Super X 看看我这套原来的配置可不可以、谢谢

楼主(2013-06-09):
电机 X2216 KV880 后出轴、换了新飞控特意发回厂家免费养护一下把轴换短了、

电调 飞腾 30A

机架 DJI 450

配 1147螺旋桨

3S 4200电池

400MW发射 山狗

之前飞NAZA 全套起飞 1.2KG

如果换成 Super x 能达到多少重量 不会超过 1.5KG吧、

我这套性能如果换650 pro 需要更换动力么、

NAZA全重起飞 遥控器10分报警下来还有 3.78 具体没算过多长时间、

不知道可不可以换 4S电池 飞行时间可否提升、

补充一下、用的DEVO10 RX1002接收 之前没问题最近玩NAZA发现 方向舵 1499-1500跳舵不知道影响不、

网友:
不懂  不过帮老乡 顶

网友:
可以用4s电,我就在用。

网友:
用X650Pro配SX控的话,可以用4S电池的,4S1P 10000的电池,空载28分钟,载重3.1kg留空时间14分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zNTY4Nzg0.html

网友:
用4S电池配1038桨 效果刚刚的

网友:
问下厂家你的电机支持4S不

网友:
1499-1500跳舵没影响 电调18A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