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拉 怎么解释?

楼主(2013-06-09):
如果不设右拉螺旋桨给飞机一个向左的反扭力,会让飞机沿轴向翻滚,就像打左副翼打死了似得,设置右拉线就能克服这个反扭力?右拉
使螺旋桨的拉力产生一个向右的分力作为补偿?实际上我是需要通过向右打副翼才能让飞机不至于左旋,但是设置螺旋桨的右拉能起到向右打副翼的效果吗,我怎么感觉右拉产生一个向右的分力是打方向舵,这两个力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的 怎么抵消的呢?求解

网友:
我不研究,我只死记题,设置右拉线就能克服这个反扭力,
下拉和右拉是为了抵消电机或发动机的反扭力矩引起的向右或向左的旋转或偏移。

网友A:
從機尾往前看、通常螺旋槳是往右轉,此時產生的扭距(反作用)會讓機體沿著軸向往左扭(滾轉軸),適度的右偏角讓動力軸偏移出機體的中軸線、讓急加速所產生的瞬間扭力偏移出軸線,使機體軸線的滾動保持在可控的範圍內;右偏角大小確實作用在方向軸線,所以驗證這個偏繳是否合適通常是在平飛中帶升舵、觀察機體爬升時是否偏左或是偏右,偏左、則是右偏不足,偏右、則是右偏過大。下偏角通常是搭配主翼以及尾翼的翼型或是攻角設計,讓高動力輸出時飛機不會一直往上仰、或是往下掉(或是保持在一定可控制的範圍內),相關的調整基礎以及原理在很多3A飛機的調校文章中都有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從機尾往前看、通常螺旋槳是往右轉,此時產生的扭距(反作用)會讓機體沿著軸向往左扭(滾轉軸),適度的右偏角 ...

攻角?攻角即迎角,是指机翼(翼弦或机翼平面)与相对气流的夹角。而机翼安装在机身上,机翼与机身轴线的夹角称之为安装角,此处显然把二者混为一谈了,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按正常思路就不知所芸了。

网友:
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
完全不懂 帮顶

网友:
这是设计师傅的事情,你只管飞就好。有些东西想要了解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

网友:
真飞机螺旋桨发动机反扭会造成,飞机滚转,航模也会?
真飞机通过调整副翼预置位置解决,既摇杆回中的时候,副翼与机翼有个小的开合角度,就像一直小角度左或右压摇杆一样。。
航模也一样,你副翼的舵机与舵角连杆一边稍长,一边稍短点。就可以达到补偿反扭的效果。松手一样平飞。
或者用飞控的辅助平衡功能也行。

网友:
关於安装电机偏角克服反扭力的问题
以前有人提出个方法
右侧机翼下 贴一个硬币

我们很多人实际测试过
满有用的
你可以试试看

当然 我们原本还是有设偏角的  会反扭是因为用的桨稍大了一点点  不是叫你不设偏角  直接挂硬币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攻角?攻角即迎角,是指机翼(翼弦或机翼平面)与相对气流的夹角。而机翼安装在机身上,机翼与机身轴线的 ...

對飛機設計來說是攻角,對使用者來說是安裝角,兩個何者正確這也無所謂、反正都是同一個意思,我只是從小開始玩航模三十幾個年頭前20個年頭都是自己看圖做套材,所以習慣以圖面上的標注來稱呼。
這些角度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左右翼不均等)來修正或是代替?答案是肯定的,但只能在一定條件下抵消,過了這個範圍這樣的方式反而會成為其他問題的原因、例如偏航/左右滾轉率差異/單邊對抗側楓控制不良..等等問題。我非常推崇"空軍之翼"當中很多討論飛機研發或是發展過程的文章,在裡面也可以找得到跟螺旋槳扭距所產生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例如1~2次大戰間的競速競賽、為何水上飛機的表現優於陸上飛機?超級動力驅動的固定大螺距螺旋槳讓飛機在起飛過程當中造成多大的困擾以及危險?衡速螺旋槳的出現使得搭載超大馬力的飛機可以更容易起飛等等延續性文章、都能更充分解釋這些問題。
航空科學是歷經時間考驗不斷的修正的結果,但絕對沒有一個研究這課題的人會說這就是"定論"了,因為時代在演進;利用自控系統來平衡、讓原來不能控制的飛行物轉為可以控制,這當然也是一個方法,真的飛機也應用很多,例如因為線傳飛控系統的成熟讓F-117或是B-2可以輕易的讓一般飛行員控制,但這些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若可以用原始的航空物理特性去解決這些問題,沒必要花100元去解決5元錢成本所產生的問題。

网友:
楼上的,你不能不要用繁体字么,,我看的真的很累呀,,,而且还看不懂,,,

网友:
太复杂 了,,太复杂了,,我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飛機設計來說是攻角,對使用者來說是安裝角,兩個何者正確這也無所謂、反正都是同一個意思,我只是從小 ...

当机身轴线平行于飞行方向时机翼的攻角(迎角)和安装角大小相同,当机身轴线方向和飞行方向不一致时机翼的攻角(迎角)和安装角的差异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