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进。。。。。。。。。。。。。。。。

楼主(2013-06-09):
请问下DJI 技术,为什么我Z15
云台
输出 飞着飞着突然就没有了
以前有输出的时候相机屏幕是黑的 ,现在不管怎样相机屏幕都是亮的 没有输出
而且遥控拍照 两轴,复位,三旋翼都是正常的 只是hdmi突然就不能输出了
。。。。。。。。。。。。。。。。。。。。。。。。。。。。。。。。。。。。。。。。。。。。。。。。。。。。。。。

网友A:
和我情况基本一样,图传没有讯号,但是云台的控制和相机一切正常。
我返厂了~呵呵

网友B:
你好,请将QQ 给我,需要多做一些了解。

网友C:
把相机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有时候是相机的事情,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D:
我也是这情况也返厂了。反正好把云台换成5R用的!

网友E:
如果是屏幕没有切换,估计是HDMI线出问题了,或者是地步控制板,可以返厂检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将QQ 给我,需要多做一些了解。
您好 我扣扣 1129522463

楼主(2013-09-07):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将QQ 给我,需要多做一些了解。
您好 在吗
你们电话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