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 强制 水泵 温控 制冷 方案 的设计,(吸水舵+水泵方案),大侠们多指点下哦

楼主(2013-06-09):
强制水泵制冷方案的设计:4mm直径三通管2只,4mm直径水用单通阀2只,6V直流水泵1只,长开型温控开关2个,总造价不超过20元,对电机、电调的保护可以上一个台阶。

温控开关选择40度常开型的,当温度小于40度是为断开状态,水泵不工作,超过40度时温控开关闭环接通水泵强制制冷。船刚下水是水泵不工作,当电机或电调的表面温度超过40度时启动,这6V的水泵电流预计在2A左右,(电调支持3-5A的一般都可以)排水扬程可达到1.5米,应该比自然吸水制冷效果好很多,当船靠岸后,不急于将船带离水面,继续强制制冷直到温度冷却下来,充分保护电机、电调。

两只温控开关采用并连方式,分别接在电调和电机外壳,两者之间可以加上导热硅胶,无论电机还是电调那个先升温到40度都开启水泵,最后直到电机、电调的温度都低于40度时关闭水泵。
整个系统的总量预计在90克以内。

由于采用单向水阀设计,当水泵工作时,水流不会逆向。
这种设计还有一个好处,解决了水泵内无水空转的问题,因为船刚下水是水泵不启动,当船运动时,水舵吸水,会将水灌入水泵,一旦达到40度温度时,水泵启动时,已经充满了水,可以防止水泵干烧。

楼主:
材料选择

网友A:
这个用在你那虾上?

楼主:
其中,温控开关参数为:电压范围:0-250V交直流通用。

电流范围:0~5A以内

触点材料:镀银触点

使用寿命:>10万次

网友:
这个带温控的方案不错
楼主加油做好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在你那虾上?

是的,计划用在虾上,谢谢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计划用在虾上,谢谢关注

这套东西用在虾上完全没有必要!你这套东西不仅增加了死重,水冷效果也好不到那里去可能还会拖后腿!虾这种跑高速的船型,只要速度起来了,水的流速绝对比你的水泵的流速快!这种水泵用在仿真和速度较慢的船模上用来辅助散热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东西用在虾上完全没有必要!你这套东西不仅增加了死重,水冷效果也好不到那里去可能还会拖后腿!虾这 ...

谢谢高人指点回帖,反正钱钱不多,我先试试效果再汇报,主要考虑在虾靠岸出水前再散会儿热,如果实践证明对虾船没必要,也算是做个技术储备了。

楼主:
做这东东的根源是烧害怕了,已经烧了2只电机、一个电调了(都在6-8S系统上的),一次就几大百,痛心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这东东的根源是烧害怕了,已经烧了2只电机、一个电调了(都在6-8S系统上的),一次就几大百,痛心呀,{:1 ...

一般烧设备都是动力搭配不好,和散热没为什么关系!你说烧电机那你电机用的是多少KV值的?用几S跑的?浆用多大的?你什么电调啊?上8S!除了高压版电调一般的电调只支持6S你上8S不烧就怪了!

网友B:
这个你的温控开关会频繁起动,就算开关受的了,电机水泵也受不了,建议水泵二级速度,低速低压常开,低速下水温超过30度,再启动高速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的温控开关会频繁起动,就算开关受的了,电机水泵也受不了,建议水泵二级速度,低速低压常开,低速下 ...

谢谢了

网友:
太复杂了,,怎么回事呀,,弄个飞机飞不了,,弄个船也那么复杂,,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烧设备都是动力搭配不好,和散热没为什么关系!你说烧电机那你电机用的是多少KV值的?用几S跑的?浆 ...

之前买的杂牌电机、电调,自己焊接的磷酸铁锂电池,6-8S,6S均充电压为21V,8S均充电压为28V,435、438、440、442的桨都跑过了,跑442的桨时烧了一个3674,438时也烧了个3674(两个都是同一杂牌的,一个跑6S的为1900KV,一个跑8S的为1300KV左右),电调最高耐压30V的,150A的,不过不是NMOS管的,内阻可能比较大,具体没法测。
现在想起来,电机、电调还是不能省钱,杂牌的综合成本更高了,血泪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的温控开关会频繁起动,就算开关受的了,电机水泵也受不了,建议水泵二级速度,低速低压常开,低速下 ...

又看了看,没太明白,能否详细赐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的杂牌电机、电调,自己焊接的磷酸铁锂电池,6-8S,6S浮充电压为21V,8S浮充电压为28V,435、438、 ...

你的电机电调是装在什么船上跑的?按照你的描述杂牌电机跑442的浆是大了!

楼主:
就是,要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和你类似的方案,我已试过,方案不同的是,因为没有使用单向阀,水泵是窜联在水路中的,散热确实会好不少,至少我从此没烧过电调和电机。如果说效果,拉完高速下来,喷出来的水温可以洗澡。
全套水冷是增加了点重量,对于高速的虾,如果追求性能上的极速,那可是锱铢必较。
我的看法是:如果不过分追求压榨其性能,加个水冷也无妨,毕竟散热可以方便不少,而且让你的大玩具寿命更长点。
对系统的建议:温控开关其实无所谓,电路因水冷工作降温,触点会频繁启动容易烧,反而增加重量,齿轮泵本身带自吸功能,记得船下水后先开水泵,让水从船尾喷出来就好了,让船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冷却不就是你追求的目标吗?

网友:
还是选择正牌电调、电机、电池吧。

增加重量不说,虾的空间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