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锂电池如何处理?

楼主(2013-06-09):
本人有一组电池,在天上被飞机甩掉了,找到后发现破损,不敢再用,但是锂电池貌似有一定危险性,所以也不好直接扔进垃圾箱,以免伤及清洁工阿姨,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怎么处理废旧锂电池?

网友:
找个垃圾场埋了·

网友:
建议有专门的回收机构或企业就好了

网友:
没有电解液泄漏,电池没短路,一般少许破损不影响使用的,但充电时密切关注不能离开。

不放心就把损坏严重的电芯分解拿出来。放电至0V,扔进垃圾桶。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含钴,我是不建议把它拆开来泡盐水废弃了,有毒的东西,还是放在原包装里比较安全。

网友:
应该引起社会关注。不仅是航模,现在生活中,废旧电池太多了!

网友:
拿到移动公司回收

网友A:
月经贴。

超市、小区、移动营业厅都有废旧电池回收处。

网友:
拿到有关部门引爆掉!

网友:
你拿去回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月经贴。

超市、小区、移动营业厅都有废旧电池回收处。

不愧是中将,精屁!

网友:
应该提高环保意识!

网友:
引述一段taobao卖家的讲解,

关于锂电池的安全使用知识

当我们把锂电作为动力来源之前,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好好了解。没有什么事比安全更重要?锂电拥有最高的能量密度,而且它们也有许多独特的特性需要我们对其做更多特殊的安全考量,在开始探讨锂电的其它方面前先了解这些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而言如果锂电充电器可以正确计算掌握锂电池的组成Cell数(指的是一大条锂电是由几颗单颗小锂电组成的),则可以适应锂离子电池(Li-ion)和聚合物锂电池(Li-Poly)的充电需要。记住千万不要用充镍镉(Ni-Cd)与镍氢(Ni-MH)电池的充电器来对锂电充电!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锂电池充电是使用锂电时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当在对锂电充电时请极端地注意锂电的充电情况,正确的充电电压是十分重要的!若充电器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锂电池的过充而产生爆炸!最近新闻报道好几起火灾是由锂电池所引起的,所以请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锂电池的充电工作。

以下是一些锂电池在充电与使用上的指导原则:

1、使用经过验证可安全使用的锂电专用充电器。
2、确定你已经正确的设定了锂电专用充电器上面的电压或是电池颗数的参数,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进行设定,请去买一个你知道如何进行设定的锂电充电器,不然就是不要用锂电,以免在充电时发生爆炸。
3、在对锂电进行充电时一定要有人在场,不要在无人在场时对锂电进行充电,曾经有人因为这个原因把房子跟车子给烧掉了,切记切记。
4、在充电时请准备一个合适的平台放置你的充电器以及锂电,以确保当锂电因为意外发生爆炸或是火灾时不会造成严重的损坏和危险。要预留防火空间,做好消防工作。
5、请不要用超过电池承受能力的电流进行充电,否则爆炸和火灾是极可能发生的。
6、若在充电时锂电发生膨胀的现象,当它还在发热时千万不要弄破它。把锂电池放在盐水中,冷却之后,小心地把外皮剥掉然后再把电池组放回盐水中,之后才能安全地把有问题的锂电丢到垃圾桶里。
7、当锂电遭受严重撞击,或许电池看起来没有受损,不过仍要千万小心地把锂电池静置在安全的地方至少20分钟以上以确保锂电真的没有受损无爆炸之虞。在飞机模型界,有好几起火灾例子是在锂电动力的飞机发生摔机后,机主把飞机尸体丢在车子里,然后看似没有受损但实际内部已经受损的锂电在车内发生爆炸把整台车子都烧光光。
8、请在开放通风的地方进行锂电的充电,因为若是锂电池真的发生破裂跟爆炸,则危险有害的烟雾及物质会从电池外泄出来。
9、请充分了解锂电池的危险性,不要有“我不会那么衰,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想法,否则搞不好下一个在着火的房子或车子里拯救妻儿的人就是你,我非常重视这点。

网友:
妈呀,随便搜索一下,吓死我了: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 ... amp;kw=%B4%A6%C0%ED

网友:
怎么感觉不是锂电池,整个一个定时炸弹啊?

网友:
现在生活中,废旧电池太多了

网友:
拆掉里面的电板,自己装电池用啊,不会都坏吧

网友(2013-09-03):
扔小区电池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