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美嘉欣F45的同学帮个小忙(谢谢各位帮忙,改装成功已上视频)

楼主(2013-06-09):
打算用F45改像真机,想请有F45的同学帮忙量一下机架的长宽高尺寸,见下图红线的部分,先谢谢了

7月20日更新,已经在大家的帮助下改装成功了,上飞行视频,详见这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020&page=1&extra=#pid10428030

网友:
沙发啊,不知道什么

网友:
顶起来...我也想买个来改...LZ改完记得告诉我哈

网友:
为什么要改???

网友A:
改完更像真了吧······嘿嘿··建议用艾特MD500的共轴双桨壳子或者是020

网友B:
长度14.5cm
高度9cm

网友C:
改像真?上面的锤子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14.5cm
高度9cm

非产感谢!!!初步看长高没有问题,不知宽度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更像真了吧······嘿嘿··建议用艾特MD500的共轴双桨壳子或者是020

我的改造方案难度更大一些,是用1/24的静态模型外壳,减重是关键,不过参考了老外的成功案例,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像真?上面的锤子怎么办

只能做到机体的像真,旋翼不动。用锤子机是为了飞行的稳定性,像真机不求暴力,但求稳定才像真

网友D:
我也有45,楼上的已经提供数据。支持下楼主,改好了发下心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45,楼上的已经提供数据。支持下楼主,改好了发下心得哦!

还差一个宽度,能帮忙再量一下吗,就是图中红线的长度(包括铝侧板厚度)

网友:
改了无刷了 用ESKY的机壳 份量轻

网友:
支持折腾,改完发心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差一个宽度,能帮忙再量一下吗,就是图中红线的长度(包括铝侧板厚度)

侧板有上下两层,上层宽度(你红线标注那里)是26mm,上螺丝的地方有28mm;
改无刷后这个距离得看无刷电机直径。(你发的这种采用2625电机的侧板处理后的宽度是31mm)

下层侧板宽度有47mm,上螺丝的地方最大有50mm;

铝侧板厚度是1mm;

还有最大的地方是:大齿轮直径73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做到机体的像真,旋翼不动。用锤子机是为了飞行的稳定性,像真机不求暴力,但求稳定才像真

另外尾桨中心到大桨主轴的距离是35cm,尾管长度大约是27cm;
虽然是尾电机……尾管长度可以改动,但这个长度变动可能会导致不能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板有上下两层,上层宽度(你红线标注那里)是26mm,上螺丝的地方有28mm;
改无刷后这个距离得看无刷 ...

谢谢兄弟,太详细了!这下我心里有数了,目前看尺寸问题不大,准备入手了,改好后一定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尾桨中心到大桨主轴的距离是35cm,尾管长度大约是27cm;
虽然是尾电机……尾管长度可以改动,但这个 ...

尾电机我也会改成无刷的,一方面尺寸小,适合机壳,另外据说锁尾性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差一个宽度,能帮忙再量一下吗,就是图中红线的长度(包括铝侧板厚度)

呵呵,有来迟了,看来帮不上了!期待心得和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我也会改成无刷的,一方面尺寸小,适合机壳,另外据说锁尾性能会更好一些

尾无刷的尺寸只会更大吧?改用6通独立陀螺仪后锁尾是更好……但整体改造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