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间怎么突然变短了?

楼主(2013-06-09):
我的配置:整机加电池重1150克,电池11.1V 2200毫安 30C 用的1047桨,MWC飞控2560 添加了GPS和超声波,定高飞行时间也就7分钟左右 这样正常吗?以前用328p的板子没有加超声波能飞10分钟左右,你们用2200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最好说一下配置,谢谢

网友:
差不多重,2560,1045浆,9分钟。

两块电池,14分钟。

网友A:
時間差不多啦˙˙˙˙電池用久了容量也會減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時間差不多啦˙˙˙˙電池用久了容量也會減少的

是哦,锂聚合物电池的特性是会衰减,所以品牌锂聚合电池电芯用的好衰减慢但是也这样,所以LZ还要买新的性价比高的电池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