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副翼老是双桨

楼主(2013-06-09):
调了很久了  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求老师傅帮帮忙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
1、试着把大桨互换一下,(因为大桨装上去可能会上下角度不一样高会导致永远消不掉的双桨,即使没有震动也会双桨,如果T头歪了就没办法,不过T头一般是不会那么容易歪的)
2、再各自调一下螺距拉杆的长短,(两边大桨的迎角不一样会有升力差别导致双桨,这个摆到第二步,就是要首先保证静止状态下两边的大桨高度要一致)
3、震动大的话再在大桨一边粘一小纸片,直到没有震动(大桨的震动是最明显和最应该最先排除的,这个放到第三步,就是因为大奖的震动和双桨没有直接的联系)
~~
~
4、如果调完还有双桨,那就不要管它了,只要震动不大,就继续爽飞吧。也就那大点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
1、试着把大桨互换一下,(因为大桨装上去可能会上下角度不一样高会导致永远消不掉的 ...

感谢  我继续去调试  也在论坛上看了很多方法  准备一个一个的调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浆也换了N个  旋翼头 也换过   横轴也换过 螺丝也紧过  拉杆长短度也量过  唉  头痛啊

网友B:
产生双桨的原因是两支桨的升力不同,如果中联和横轴没有变型,有两种情况会导致升力差,一是桨本身的原因,也就是说两支桨不配对,导致在相同螺距时产生不同的升力,这样的桨不能用,坚决换掉;另一种情况就是两支桨的螺距有误差,由于精度问题,两个长拉杆即使等长也有可能出现螺距差,所以要用螺距规来调。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不规律出现双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个多半是SF臂虚位造成的,换掉或者更换轴承就能解决。双桨的问题是不能无视的,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容易损坏飞机,而且桨效很差会感觉螺距杆控制不跟手,容易炸机

网友:
震动只要不影响陀螺仪锁尾就不用过分担心

网友:
产生双桨的原因是两支桨的升力不同,如果中联和横轴没有变型,有两种情况会导致升力差,一是桨本身的原因,也就是说两支桨不配对,导致在相同螺距时产生不同的升力,这样的桨不能用,坚决换掉;另一种情况就是两支桨的螺距有误差,由于精度问题,两个长拉杆即使等长也有可能出现螺距差,所以要用螺距规来调。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不规律出现双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个多半是SF臂虚位造成的,换掉或者更换轴承就能解决。双桨的问题是不能无视的,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容易损坏飞机,而且桨效很差会感觉螺距杆控制不跟手,容易炸机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生双桨的原因是两支桨的升力不同,如果中联和横轴没有变型,有两种情况会导致升力差,一是桨本身的原因, ...

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副翼,一直双桨。。一直在飞:)

网友C(2014-06-05):
有副翼机建议买付原厂桨,专门用来校正旋翼头虚位和双桨~

网友:
学习学习,手上有个250有副.
双浆你们是直接看吗,还是弄个镜了感觉安全些?

网友:
sf摇臂有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