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刷电机、电调、电池熟悉的老师、高手请来

楼主(2013-06-09):
我想搞个大一点动力的玩玩,由于本人对电动机不懂没这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所以想请群里的老师帮着给配下电调和
电池
。我想2台
电机
同时做工,一套锂电供电每个无刷
电机
的拉力在8公斤以上(现在考虑使用的是5045电机、12寸桨,不知可否达到要求拉力),做工时间达到40--90分钟或1小时左右。拜托各位老师了!!!qq 572892984

网友A:
5045直驱不可能产生8KG拉力的

网友A:
配12寸桨更不可能产生这么大拉力的

网友A:
方案有两:
方案一:个你可以直接用一个6374即5340或5345电机,电机KV值不要超过180带24*10寸螺旋桨用10S锂电100A电调基本可以产生15公斤以上拉力!
方案二:用两个5065电机KV只不要超过300带18*10桨用8S锂电100A电调即可!
要想持续工作40分钟的话你电池容量至少要超过30A即系30000毫安!
温情提示!如果不是非要双发的话!建议你使用单发大一点的电机!这样一来成本低廉效率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