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有刷电机

楼主(2013-06-09):
我想问下个位前辈,有刷
电机
坏了,想换个电机,(很老的四通双桨飞机,厂家已停产,想修好做静模摆放)可是不知道电机什么型号,不像无刷电机有参数(如KV值),请问各位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A:
静态不需要电机的

网友B:
电机底座一般都有写型号的。

楼主:
那就是说,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么?比如说130 180 370等。只要型号一样转速就一样么?请教。

网友C:
既然你都想摆静态了,那还有必要维修吗?

网友D:
这样修好有啥意义?

网友E:
既然都静态了,还用纠结吗、只要能装进去就OVER了。

网友F:
选对型号就行了,如果还想尝试的话就选强磁的,雷鸟或者004的这种机型应该是37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