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接口板主轴开关动作过程是反的,怎么办

楼主(2013-06-09):
MACH3接口板,USB接口一通上电(只要把电脑的电源插上,电脑还没有打开)主轴开关已经动作了,主轴已经开始转了。在电脑的开机过程中有几次吸合,放开过程。运行G代码时,主轴又不转了。也就是说要主轴转时不转,不要主轴转时又在转了。没有接变频器及其它设备的。不知这种问题怎么调节,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在mach3软件的主轴设置里面把高低电平改一下。

网友B:
继电器不是有常开常闭两组吗,换另一组用
或者从MACH3里将主轴信号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