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区分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啊?

楼主(2013-06-09):
请问怎么区分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啊?从理论上说,还有从实际使用上说,怎么能区分这两种舵机啊?

网友A:
更安全更可靠,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安全更可靠,更准确

怎么区分?

网友: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不同。数字舵机会滋滋的叫

网友A:
模拟舵机用不了数字信号,会烧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舵机用不了数字信号,会烧舵机

问题现在的数码舵机技术高了,都不会叫的了啊~~ 这怎么从使用上区分的了?

网友A:
使用上没什么区分的,看你要什么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上没什么区分的,看你要什么性能

不是性能不性能,如果不能区分,怕是买到假货呐~~

网友B:
数码舵机通电后稍有负载,就会滋滋的响个不停,这是最大的特征。吵个不停的是数码,安静的是模拟就对了。

最重要的是产品标签和包装上会注明是数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舵机通电后稍有负载,就会滋滋的响个不停,这是最大的特征。吵个不停的是数码,安静的是模拟就对了。
...

这个倒是相对直观一点,但是现在淘宝上竟然有标出辉胜995金属也是数码舵机,这就太让人深思究竟是不是所有数码舵机都是正宗的数码了,毕竟模拟舵机增大它的负载也会有很大的电流声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相对直观一点,但是现在淘宝上竟然有标出辉胜995金属也是数码舵机,这就太让人深思究竟是不是所有 ...

区别在于数字舵机是吱吱吱....的响声,模拟舵机受力的时候只嗡----嗡的响声,回去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仅从外观分辨不出来,但是有一点,你通常可以看到,数字舵机的工作频率会标333HZ,直升机飞控会出这么高频率的信号,但是模拟舵机不能工作在这个频率,会烧坏的,通常模拟舵机的工作频率都在200HZ以下,而绝大多数模拟舵机只能工作在100HZ以下。
这里只说一般情况,不排除个别特殊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版随便一搜: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751&orderby=lastpost&ascdes ...

两个链接均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个为无搜索结果~  第二个是涡喷的链接~~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链接均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个为无搜索结果~  第二个是涡喷的链接~~ 什么情况~

论坛搜索 "模拟 数码"。节省点资源吧。月经二十多年的题目了。

网友:
能叫的就是数字的!

网友:
还叫呢。不知那家山寨厂的舵机。买过n多数码舵只有JR的ds285偶尔叫两声。

网友E(2013-07-09):
引用 网友C:
仅从外观分辨不出来,但是有一点,你通常可以看到,数字舵机的工作频率会标333HZ,直升机飞控会出这么高频率 ...

本人亲自用辉胜9G试了一下,用单片机模拟舵机PWM输出,最高拉到400HZ,辉胜9G照样工作......
只是试验过程中,发现高电平小于1.1大于2.25时,舵机是不会根据指令动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本人亲自用辉胜9G试了一下,用单片机模拟舵机PWM输出,最高拉到400HZ,辉胜9G照样工作......
只是试验过 ...

不知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楼主的问题是问如何区分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

以你说的辉盛9G为例:
                           其工作的脉宽范围是1100us~2250us,也就是说,理论上其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到444HZ,但是大多数舵机都把工作频率限制在400HZ以下。
                          一旦频率过高,比如频率超过444HZ,那么舵机是无法达到最大行程的,因为其脉宽无法达到2250us,因此,可以说频率过高时,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如果频率再高一点,比如高过910HZ,那么舵机就完全不能工作了,因为其得到的脉宽永远小于1100us.

网友:
说了那么多还是没有正解是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楼主的问题是问如何区分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

我的意思是,数字和模拟的区别,光从PWM频率上说是不能作为依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数字和模拟的区别,光从PWM频率上说是不能作为依据的!

仅从外观分辨不出来,但是有一点,你通常可以看到,数字舵机的工作频率会标333HZ,直升机飞控会出这么高频率的信号,但是模拟舵机不能工作在这个频率,会烧坏的,通常模拟舵机的工作频率都在200HZ以下,而绝大多数模拟舵机只能工作在100HZ以下。
这里只说一般情况,不排除个别特殊的舵机

这是我原先的回复,和你的观点不矛盾吧?

网友:
看说明书分辨

网友(2018-11-25):
我也不会分辨

网友:
最直观的方法,拆开舵机,板上有晶振的就是数字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