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系列配件

楼主(2013-06-09):
130x 和 nano cpx 都坏了,网上买不到配件了,大家都在那儿买的?
还是不玩blade了?

楼主:
买一些Blot的尾部波箱和尾浆夹,都不好用啊
nano cpx的尾电机也不行,也找不到原厂的配件

网友:
网上都买不到,难道自家产么?!blade就是一把刀……

网友:
不卖了?有什么内幕吗?

网友:
外网购买,配件外网多了是

网友:
早不玩咯。还在玩的基本都是台湾或者海外买的。。还有国内只能在bolt买了。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一些Blot的尾部波箱和尾浆夹,都不好用啊
nano cpx的尾电机也不行,也找不到原厂的配件

130X尾波箱听说可以改v120D02S的。
ncpx尾电机应该可以用fbl80 6mm尾电机,我的还没坏,坏了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X尾波箱听说可以改v120D02S的。
ncpx尾电机应该可以用fbl80 6mm尾电机,我的还没坏,坏了就改。

空心杯尾电机坏了一般是电刷磨损,转子是好的。花两三块钱买一个6mm空心杯,拆尾盖换到原装马达上就可以了。不过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不通用。

网友:
LZ也不说是啥坏了。。。
小东西俺去十分钟车程的一个hobby shop。。。多了网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