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使用PAD做屏幕,寻找可以把视频信号转成WIFI的装置

楼主(2013-06-09):
我看到大部分的FPV接收屏幕都是专用的Video输入屏幕。为什么不考虑用Ipad或者Android Pad呢,IPS屏幕清晰,而且pad也不是专用,平时可以玩。只要想办法把Video输入转成WIFI的视频流信号就行了。

但网上似乎很难找到了似的产品(Video转WIFI),我曾经想绕着弯子,找IP视频服务器(Video转LAN)+无线AP,貌似也很贵很少。是我寻找的方法有问题么?

类似产品求推荐!

网友:
好想法,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我想法更简单,直接Video--> iPad2接口。可惜,遍寻未见。

想想手里大大小小七八块各种屏,洛里啰嗦不能共用,就觉得很愚蠢。

网友:
没有AV输入的话只有想办法把图传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通过USB/HDMI等接口输入PAD,然后再通过APP播放...
貌似麻烦的要死

网友:
有延迟的~

网友:
不怕卡你就折腾吧

网友A:
市面上有的无线传输设备,接收端均是无线接收后,最终通过HDMI输出入显示设备。目前ipad及其他平板都没有HDMI视频输入接口。。部分有HDMI输出。

方案1 图传收下AV输出至无线视频发送机-------无线传输至无线视频接收机-------无线视频接收机HDMI有线传输至监视器。。这方案蛋疼,视频发送机、接收机、监视器都需要电源,接收机、监视器+电源绑在一起很重。

建议用方案2 win系统 x86的极超本、平板电脑。。图传收下AV输出至USB视频采集卡,usb入电脑。配合APM飞控,完全就是地面站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的无线传输设备,接收端均是无线接收后,最终通过HDMI输出入显示设备。目前ipad及其他平板都没有HD ...

我有上网本,也专门买了USB 4路视频卡,这个方案不是不行,只是上网本的屏幕太暗了,还要弄一堆的连线,用起来太麻烦

网友:
量少没人做

网友:
ipad不行,安卓的平板带usb还有希望

网友:
有些国产平板带avin的 不用瞎折腾

网友:
500DIY个IPS的不就行了

网友:
有想法就好 暂时没有  估计很快就有了

网友:
可以用无线视频服务器把av转成wifi.Ipad用流览器看

网友:
我也想用ipad当监视器用,但没有av输入,还是买块ips的屏加快驱动板做一个

网友:
有 video to vga
再入个 ipad 液晶的驱动板即可

网友:
这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没那个必要。

网友:
比较麻烦

网友(2014-12-03):
用蓝色妖姬将AV转wif
i

网友B:
说的是这个设备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147772532

网友C:
不是有AV转WIFI模块吗,不到200元。我都买过。

网友D:
tb一大把

网友E:
转wifi 经过压缩图像质量下降

网友F:
我朋友在做这一块儿,你想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下qq:2334609073

网友G:
某宝一百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