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5元F3A电机座问题

楼主(2013-06-09):
买了一只F3A,刚装好非常好飞,稳定。但是后来跟模友的飞机撞机后,原来的木棍电机座松了,于是就拆了原本的木棍电机座,以为自己做一个比较更耐炸。看图中的电机座。装好后就去飞,拉力等一切都够,但是一拉杆,飞机就往左边偏,微调副翼也不够。本地魔友说要右拉与下拉。我弄了右拉与下拉,但是f3a还是原来的情况,有经验的魔友看过后,说电机安装得太低了。
大伙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如何调整的

网友:
沙发王子来了

网友:
右拉3,下1.5,好像是哦

网友A:
电机确实低了点,你把木座翻转过来就高了。再去试试

网友:
楼上所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
右拉还不够~

网友B:
微调不够就去调subtrim,反正已经炸成这样了,牺牲点性能,无所谓啦

网友C:
这机头都看不出是飞机了!

网友D:
这款飞机我也没有右拉和下拉的  楼主是不是这个电机座和飞机机身没有在同一共轴上 所以飞起来会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飞机我也没有右拉和下拉的  楼主是不是这个电机座和飞机机身没有在同一共轴上 所以飞起来会偏

是的,没有共轴,电机安装稍微偏下,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头都看不出是飞机了!

哈哈,无所谓外观,喜欢好飞就开心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不够就去调subtrim,反正已经炸成这样了,牺牲点性能,无所谓啦

谢谢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确实低了点,你把木座翻转过来就高了。再去试试

好的,重新安装,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