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地温井吗

楼主(2013-06-09):
打算打一眼地温井,成本是多少,

网友:
你是说利用地热资源取暖的那个东西么

网友A:
几千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千万吧

小型的投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型的投多少

看你当地地热资源情况了,一般少说也要打3,5千米,当然火山口附近简单,挖个坑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型的投多少

几千块吧

网友:
这个好像要看你的使用情况,  要供多大的面积,

打深井,400左右直径的好像,我这边100/米,  井管子和泵自己另买!  一般30米

打洋井,井口小,便宜很多,价钱不知道

网友B:
不深的话,觉得可以自己洛阳铲慢慢打!然后有水的话!再下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深的话,觉得可以自己洛阳铲慢慢打!然后有水的话!再下管子!

搞笑,不怕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