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龙卷风陀螺仪与华科尔rx701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电调直接接陀螺仪上可以设置,但是对不了频。 电调要是接在701接收上就啥反应没有,通电之后设置卡都没反应,求助!!!毛哥不在,只好想论大神求助啦!

网友A:
插反了吧………………搞龙卷风那么久没遇到过,毛哥住院碎大石了,我就和他说过不要熬夜搞机的…………我要和你视频才可以帮你解决,我现在没空,你找IQ牙博士和帅呆王子吧!我的技术在毛哥,博士,帅呆之下……不一定帮得了你,我可以帮你调机,要我教你就困难了…………

网友:
用的连接线是不是太长太细了,电流不足。还要检查电调的BEC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反了吧………………搞龙卷风那么久没遇到过,毛哥住院碎大石了,我就和他说过不要熬夜搞机的…………我要 ...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我T插没焊好,不过现在第二次通电,不会长亮,还是会慢闪,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我T插没焊好,不过现在第二次通电,不会长亮,还是会慢闪,求助!!

要仔细看说明书,你没调舵机类型哦,你可以上模型中国论坛搜索关键字:梁童鞋 的帖子你会看到一个龙卷风改进般说明书,包你看懂

网友:
先插电,然后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仔细看说明书,你没调舵机类型哦,你可以上模型中国论坛搜索关键字:梁童鞋 的帖子你会看到一个龙卷风改 ...

已经有***给我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清除接收ID之后,成功对频。

网友:
额,各种低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