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一下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谢谢

楼主(2013-06-09):
450在手一个多月没有离开过地平线,很是郁闷,我是刚接触航模,对其一窍不通,以下是我所有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答!谢谢了,我的是福斯9刷过ER9X固件,〈1〉就是推油门三个动作就是有一个是反向的,
〈2〉还有就是是先调陀螺仪还是先调控啊?陀螺仪是3GX的,3.1版本,
〈3〉油门推到顶升降舵机和副翼行程最大化,再打副翼和升降就不行了。只能往反方向打,请问这应该怎么调呢?一下是我的参数列表,请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妥,谢谢!

网友A:
1.3GX是在控里调的,不过得进入第一步后才方便调
2.3GX是先控清零再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GX是在控里调的,不过得进入第一步后才方便调
2.3GX是先控清零再调的

朋友谢谢你!那我的参数需要改动么?

网友:
按这个视频调吧,很容易的,仔细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