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双喷气口外形的涵道飞机,配单涵道单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我是菜鸟,没飞过涵道机,请教一下:很多著名品牌的涵道机双发外形如F18、台风战机等,用的是一个涵道一个电机,这样会减小推力吗?

网友A:
要看涵道的直径。一个70mm涵道的推力顶两个50mm涵道。所以如果你的机里边放两个涵道的话只能放小的,不如换成一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涵道的直径。一个70mm涵道的推力顶两个50mm涵道。所以如果你的机里边放两个涵道的话只能放小的,不如换 ...

原来如此,多谢。我现在更看好单发的F16或红箭之类的

网友B:
比如你头像的F18就是单90涵道,里面一分二。设计好了和单涵道差距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涵道的直径。一个70mm涵道的推力顶两个50mm涵道。所以如果你的机里边放两个涵道的话只能放小的,不如换 ...

另外,我还有一层意思是,同样的一个涵道,一个电机,装在单发战机F-16、幻影、红箭这样的单发飞机上,是否比装在双发外形的F-18,F-15、台风战机上的效果要好?求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层意思是,同样的一个涵道,一个电机,装在单发战机F-16、幻影、红箭这样的单发飞机上,是 ...

是的。单出的比双出的要好一些。气流要顺畅的多。不过这只是理论值,实际上有影响估计也很难感觉出来。不过从一些飞的快的机型上也能说明这一点。但凡能跑出速度的飞机,都是单进单出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单出的比双出的要好一些。气流要顺畅的多。不过这只是理论值,实际上有影响估计也很难感觉出来。不 ...

多谢解惑,我会更加坚定地入单发涵道机,比较喜欢蓝岱F16,但看了一些帖子,好像进气不足,也许两侧进气的毒蛇,红箭,幻影2000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头像的F18就是单90涵道,里面一分二。设计好了和单涵道差距不明显!

这头像是蓝翔的70双涵道双发,开始很喜欢,但看参数感觉飞机有些重,最后我还是选了毒蛇作为涵道入门吧。手艺练好了还是想入F-16,搭载高速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头像的F18就是单90涵道,里面一分二。设计好了和单涵道差距不明显!

双发战机,搭载单涵道,自己心理总觉别扭,可能是我自己的心理问题

网友D:
起点高哦,拿毒蛇来起步涵道,没米人给点建议,再有钱也别糟践,还是先来架红箭先找找涵道的感觉再飞毒蛇吧,毕竟涵道和螺旋桨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点高哦,拿毒蛇来起步涵道,没米人给点建议,再有钱也别糟践,还是先来架红箭先找找涵道的感觉再飞毒蛇吧 ...

多谢建议,哈哈哈,我还是先飞飘飘机。毒蛇买回家更多是学习涵道机包含的知识,如里面的布线,配置等等,不急着上天

网友E:
楼主不要好高骛远  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不然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惨炸   把桨机飞好了在上也不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解惑,我会更加坚定地入单发涵道机,比较喜欢蓝岱F16,但看了一些帖子,好像进气不足,也许两侧进气的 ...

我已经有4架涵道飞机了,分别是64 64 70和90的,其中一架64和70是蓝岱的,真心的说飞好蓝岱的机机需要较高的技术,还有很好的场地和够长的跑道才行。蓝岱的涵道不能全关油门降落,在降落时需要控制油门很精确,如果你的跑道足够长就无所谓了,降落时快一点更好控制。我能很有把握的降好90涵道台风,却没有把握在该死的深圳后海春茧飞场降好蓝岱的70涵道,每次下来都要滑到跑道尽头,好几次还撞到尽头的马路牙子上,哎,深圳市内咋就没一个好的跑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好高骛远  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不然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惨炸   把桨机飞好了在上也不迟

哈哈哈,这倒是忠恳的建议,目前我只准备把涵道机作为静态欣赏,先飞好飘飘机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有4架涵道飞机了,分别是64 64 70和90的,其中一架64和70是蓝岱的,真心的说飞好蓝岱的机机需要较高 ...

之前看了一个视频,飞得太牛了,看得掉口水,可人家的场地和技术也不是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这倒是忠恳的建议,目前我只准备把涵道机作为静态欣赏,先飞好飘飘机是必须的

能把桨机飞好了也不容易  慢慢来   切记头脑发发热  保持理性  降落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桨机飞好了也不容易  慢慢来   切记头脑发发热  保持理性  降落才是王道

多谢提醒,降落对我这样的初学者确实很难,但也是必须过关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