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450尾传动轴和安装尾传动轴承座的好工具~

楼主(2013-06-09):
近日,发现450在悬停的时候出现缓慢侧翻的情况,一开3D更是侧翻的厉害。陀螺是MB~这必定是震动引起的,在更换主轴,尾轴的情况下还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矛头直指向尾转动轴,我也觉得纳闷,我就降落的时候尾桨打到草,尾伞齿扫了,尾转动轴怎么会弯曲呢?
果然拆下来一看,还真的有轻微弯曲!

今天,更换尾转动轴。上图说话!

秘密武器,其实如果有玩500的人估计会有这个玩意,这个是飞越推出的尾碳拉杆的外保护包装。
尺寸可以很好的插入450尾管中。

先算尾传动轴承在尾管中的距离,先用笔做个记号!

把尾传动轴穿过轴承,放入尾管口。

插入~~

到距离了,搞掂,轻松把轴承推入!

网友:
太麻烦了,先滴点502胶固定轴承,轴承外的橡皮套涂点硅油,用旧的尾轴顶进去。250的尾管也可以。

网友:
尾轴基本可以完美矫正,中山兄追求极致的不在此列,呵呵

网友:
这个早都在用了

网友:
把轴承先黏在传动轴上,直接推着传动轴顶进去不就行了
我现在用的是实心的传动轴,感觉比空心的要直

网友A:
中山兄老热心了,心得经验都愿意写出来分享,顶

网友:
顶一下,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山兄老热心了,心得经验都愿意写出来分享,顶

一点经验而已~

网友:
我用飞滑翔机留下的碳棒完美插入,一个字爽!!!

网友:
中山胸的贴,新手学习

网友B:
我很想知道,飞越的传动轴买来都不是绝对笔直。
我如何把它校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知道,飞越的传动轴买来都不是绝对笔直。
我如何把它校直。

我现在这根也很不直,明显弯的,但手头又没有其他传动轴了,只能凑合用,结果感度都提不上去了

网友:
没明白      传送轴上的轴承不是用502粘在传送轴上的吗?  装的时候一推进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知道,飞越的传动轴买来都不是绝对笔直。
我如何把它校直。

对着光管,好像持枪瞄准一样,转动尾轴,眼睛盯着中间的轴承,调到轴承基本不晃动。装机后,尾波箱先不安装,尾轴相对尾管中心线,晃动不超过1mm,就算可以了

网友:
从来不调直的飘过,话说传动杆两头都塞进两端伞齿的尾巴孔里,把它调直做甚?

网友:
飞越的传动轴很不直

网友:
请问尾传动轴承放在尾管正中间是吗?我的飞越尾轴有点弯,能用吗?

网友C(2013-07-19):
好办法,就是没有那个塑料管

网友D(2014-03-31):
不用塑料管一样轻松搞定,把那个轴承放在尾转动杆的中间,然后在尾传动杆的两头贴一点3M电工胶布把轴承限位,然后在外面的橡胶保护套抹上凡士林或者油脂,就可以慢慢推进尾管内了。

网友E:
上快干胶,加油推进去……亚拓,飞越说明书都有很详尽的说明

网友F:
中山兄……传动轴得多弯才会侧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