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发四旋翼配置,已经买了,大神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3-06-09):
这个配置入门如何,载重能力能上2KG么,再挂云台可以么?

网友A:
2kg。。。2kg可就是4斤了,你要挂什么上去?而且,X2216好像带尾巴。安装需要自己动下手哦。

楼主:
补充下,手里有块4S 5200的电池,DUPU的,能用上吧?我特意买的4S的天行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g。。。2kg可就是4斤了,你要挂什么上去?

我估摸着挂上云台图传和狗什么的可能会接近2KG吧,所以问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摸着挂上云台图传和狗什么的可能会接近2KG吧,所以问问

大胆的用吧.我的是2212  kv980上到了1.5kg2216配对了能上的奥

网友C:
我也新人,个人意见:楼主不差钱的话把电机换成V2216,KV800,这个能用1147,12X6的桨叶力效高虽然最大拉力没X2216高但是力效高很多,另外个人不喜欢电池装顶上的机架,我喜欢装中间夹层里的几家有几款仿风火轮Z600 Z550感觉还不错,可能你电池大考虑的这款
另外我的认知中电机的转速越慢力越大,所以喜欢KV值小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胆的用吧.我的是2212  kv980上到了1.5kg2216配对了能上的奥

我目前把买的这些配件加上5200电池重量大概1400-1500克,以后上了云台啥的应该会接近2KG

网友:
那机架2公斤会扭来扭去的。

网友:
我的V2216KV800配置飞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新人,个人意见:楼主不差钱的话把电机换成V2216,KV800,这个能用1147,12X6的桨叶力效高虽然最大拉力 ...

这个倒是不一定的,

网友:
电调换了。换好赢的30A

网友D:
好赢铂金30A支持4S,但要另加UBEC,与2216,880KV,3S 2200电,1147桨,兔2飞控,图传+2轴云台+卡片相机,装在ATG650玻纤机架,起飞全重2.1KG,没问题,稳稳地飞过

网友:
就是你选的脚架太软,稍不留意,触地散架,一定要把所有接点加固绑牢,否则落地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赢铂金30A支持4S,但要另加UBEC,与2216,880KV,3S 2200电,1147桨,兔2飞控,图传+2轴云台+卡片相机,装 ...

你的配置和我很相似啊,只是我是40A好盈2-4S电调,ATG600的机架,1045的桨。2216KV880朗宇,桨换成11寸的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和我很相似啊,只是我是40A好盈2-4S电调,ATG600的机架,1045的桨。2216KV880朗宇,桨换成11寸的 ...

没问题

楼主:
电机朗宇2216KV880,1045桨,4S5200MAH电池,起飞重量估计在1.4KG左右。用四合一电调25A的还是用4个天行者40A的,纠结中,求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手里有块4S 5200的电池,DUPU的,能用上吧?我特意买的4S的天行者电调

v2216 kv800四旋翼, 能上4s电池吗?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80W,http://www.ecalc.ch/indexcalc.htm计算的结果好像超出了一点。有用过的吗?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