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k字车马达

楼主(2013-06-09):
买了个二手的epson670k,出现故障,查到是670k字车马达坏了,连步进电机也会出现故障啊,我拿下来,短路,转动,好像比不短路的也费劲啊,拆开看,也没有看到线烧糊啊,那到底哪里会出现问题呢,还是5根线的,比较奇怪啊,哪位知道为什么是5根线啊?还有就是哪位有二手的,扔一个过来

网友:
字车马达啊,曾经拆了一台针打,不懂,只留下了电源

网友:
四相步进,有一根是接电源的公共线

楼主:
呃,看了一下,最外面的一根线的皮是带红色的

网友A:
我有个五线的,针式打印机拆的,要不,送你,不包邮哦,不知你那是啥样的,发张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五线的,针式打印机拆的,要不,送你,不包邮哦,不知你那是啥样的,发张图看看

谢谢,哪能要你东西还让你包邮呢。尺寸是42*42*38的 ,你看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哪能要你东西还让你包邮呢。尺寸是42*42*38的,你看一样吗?

不一样,我的外形是圆的,轴是齿轮,但都是em式的,就是外形不同,等会给你张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我的外形是圆的,轴是齿轮,但都是em式的,就是外形不同,等会给你张图看看

我看了,打印机的走纸电机是带齿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打印机的走纸电机是带齿轮的

哦。那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好吧

你看两个电机是一样的吧?假如一样的,我可以把齿轮和带轮换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两个电机是一样的吧?假如一样的,我可以把齿轮和带轮换一下,谢谢

外形不同,这个是7.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