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电路板改造成为微型双向电调的疑问

楼主(2013-06-09):
手上有几个9g舵机电路板,
简单的把电位器换成5k的电阻
电机接线接在130电机上, 可以实现双向比例控制
但是速度不是很理想
又搜了下怎么扩流,发现了一张电路图,请朋友们帮忙看看应该怎么接??图中mos管的G脚不知道该接在电路板的哪个位置
还有就是我不想用独立的电源, 想直接用接收机的供电。
图中的三个脚应该分别接在哪里??
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G接信号输入端啊。。如果不是独立供电的话,就把电机电源的正负极并联到舵机那边去,或者直接做个舵机插针,插到舵机通道口去电,不过貌似你这样做有危险啊

网友:
我也在改,你这个晶闸管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貌似。。舵机的芯片5V不能完全打开Mosfet 啊。。PWM速度也更不上啊

网友:
控制双向转动,要4个MOS管吧。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

哥们,能不能帮忙画个没有电池的图? 我想从接收机取电

网友B:
舵机改的电调线性很差的,做出来手感不好,用我发布的这个开源电路板,配一个L9110就可以做一个双向电调了,才几元钱,前提是你要花40元到网上一次性做10个空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改的电调线性很差的,做出来手感不好,用我发布的这个开源电路板,配一个L9110就可以做一个双向电调了, ...

哥们,能请教下在现有的舵机板不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怎么用mos管扩流吗?
要双向的, 线性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我用在坦克炮塔旋转上的

网友B:
各种舵机板都不同的,把你的舵机板照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舵机板都不同的,把你的舵机板照片发上来看看

晚点拍照片
辉胜9g模拟舵机里面的电路板,

网友:
辉胜的我有,驱动管全集成在芯片里面,没法用更换驱动管的方式,可以买一个LG9120的芯片,把电机的2条线接到这个芯片的2个输入脚,输出脚接电机,持续输出电流3A,百度搜索LG9120有数据手册

网友:
安这个图做了个 MOS直接烧了  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能请教下在现有的舵机板不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怎么用mos管扩流吗?
要双向的, 线性对我来说不重要, ...

何必费恁大劲?弄个360度舵机直接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费恁大劲?弄个360度舵机直接使用就行了。

直接使用360舵机? 貌似电路板的电流还是不大呀实际使用还是有点问题,只是瞎研究下, 爱折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使用360舵机? 貌似电路板的电流还是不大呀实际使用还是有点问题,只是瞎研究下, 爱折腾嘛

有扭矩大于10kg/m的大舵机呀,自带减速机构,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改的电调线性很差的,做出来手感不好,用我发布的这个开源电路板,配一个L9110就可以做一个双向电调了, ...

用我发布的这个开源电路板,配一个L9110就可以做一个双向电调了, ...
求做这一个双向电调的资料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