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个飘飘机,求建议

楼主(2013-06-09):
我想买一个飘飘机,大家都说不要买套装,那应该再买些什么设备。
以后打算飞FPV,最好配机以后能用在别的飞机上。现在手头有一个40A的电调,3600kv电机,华科尔wk-0701遥控器(这个是不是只能用在直升机上面?)目前手头有2600块,不过真舍不得花完,大家帮我写一套配置吧,谢谢了

楼主:
貌似还没有人看到啊

网友:
早晚花完
早花早托生
买飘飘的话   配置 论坛搜  一搜一大把
不过建议你小配件多预备点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已經有控了  电调也通用

1.练习机空机  好小子 翼龙 赛斯纳(选它的话桨多备些)等等随你选
2.9克舵机3-4个
3.电机一个(你手上那个kv值太高了  可以配减速组用  但是不知道买不买得到 不建议 )
  通常练习机用1200KV-1800KV左右  配6-8寸桨
  依照你选的飞机配

4. 丝带一条(绑在控的天县上看风向用)
5.电池若干
6.带平衡功能的充电器   充电器电源
7.螺旋桨若干  依据机型与动力组选择
8.香蕉头3对(电机与电调连接)  T插一对  (电调与电池连接)

以下为选配  (没多少钱  建议都备着)

1.测电器(电显)  飞行充电前後用来测量电池单片电压
2.寻机蜂鸣器(如果你的飞场是长草区  方便找飞机  可装副翼通道当舵机延长线用)
3.纤维胶带  (飞场满血复活用)
4.热胶枪 胶条  胶枪买那种可以用12V的  飞场满血复活用)

工具类
ab胶  泡沫胶  502
螺丝刀 尖嘴钳
电烙铁  焊锡

以下为顶级配置

同区域的组织   老手飞行员若干

网友:
楼上回答很好,语言幽默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有控了  电调也通用

1.练习机空机  好小子 翼龙 赛斯纳(选它的话桨多备些)等等随 ...

谢谢,不过我的遥控器好像不支持固定翼,什么控性价比比较高,1000以内

网友:
1000内好像就天8 天9 D10吧  我都没用过  论坛里很多  可以去参考下
反正越多人用   有设定问题越好解决

D10可以刷固件
天地飞  fpv用的人不少  教学视频也多

网友B:
用 天地7

网友C:
先玩KT板战斗机吧,650mm以上翼展,用混控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
我就用 好小子 练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天地7

如果打算fpv的话  这只不够用  到时还是要换  麻烦

网友:
控买个好一些的,飞机差不多就行,坏了也不心疼,练手避免不了的会了再买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玩KT板战斗机吧,650mm以上翼展,用混控比较适合新手。

不怕速度過快嗎?

网友: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怕速度過快嗎?

战斗机可快可慢,少拉升降舵就比较慢,快慢可以自己掌控的。

网友:
4楼说的不错,顶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战斗机可快可慢,少拉升降舵就比较慢,快慢可以自己掌控的。

那麼,請問高翼機和低翼機有分別嗎?

网友:
上单翼比下单翼好控制,新手用上单翼比较容易练习。

网友E:
建议楼主用2216KV880电机+1147的桨,这样扭矩大,动力足。你现在的电机KV太高,适合涵道。电调够用了,买几个舵机,再买几块电池,自己多练练吧。飞机推荐小赛,MD赛斯纳182,便宜,翼展大,前三点起落架,适合练习以后玩涵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用2216KV880电机+1147的桨,这样扭矩大,动力足。你现在的电机KV太高,适合涵道。电调够用了,买几 ...

飘飘机没有人这样配的
一般是配7到9寸
电机也在 1250kv-1800kv的范围

11寸桨的反扭太大了
通常10-11寸桨
用在大飞机    2s的3D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飘飘机没有人这样配的
一般是配7到9寸
电机也在 1250kv-1800kv的范围

我推荐的是MD赛斯纳182的配置不是飘飘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推荐的是MD赛斯纳182的配置不是飘飘机的

1.22米翼展的飞机 配11寸桨还是大了  最合适的是9寸  3s电池
用11寸的话  800kv
用2s电池会比较好  慢慢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22米翼展的飞机 配11寸桨还是大了  最合适的是9寸  3s电池用11寸的话就是用2s电池了

我的魔友用的就是这个配置,所以我也买了这个配置的,等拿到手试试。据说动力超强,相应的降落时机头也需要抬得高一些才行。

网友:
推重比超过30%就可以飞

虽然我自己也喜欢配推力大於一的动力

动力太强 对新手不见得是好事就是了

通常达到70~80%对新手是最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魔友用的就是这个配置,所以我也买了这个配置的,等拿到手试试。据说动力超强,相应的降落时机头也需 ...

如果到时觉得反纽太大  可以在右边机翼下面贴个硬币  会改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到时觉得反纽太大  可以在右边机翼下面贴个硬币  会改善不少

多谢提醒!

网友:
向四楼学习了,本人刚想入手个天7,买套配件,手工一个飘飘....边模拟器练习,边体验手工乐趣...

网友:
4楼说的不错

网友(2014-04-16):
花 挣钱就是花的

网友:
顶一个,一年多的老铁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E:
我的魔友用的就是这个配置,所以我也买了这个配置的,等拿到手试试。据说动力超强,相应的降落时机头也需 ...

我的敏定塞斯纳182配置是银燕2212 KV980电机,3S电池,9060桨。
手头还有架悟空EPO塞斯纳配置是朗宇A2212 KV1400,3S电池,8060桨。
两架塞斯纳尺寸都一样,就是材质不一样,试飞感觉是前者比较适合新手。因为它失速点低,速度也比较慢,起飞降落都很稳。

网友:
建议买个小飘飘,电调用10A的,电池用50克以下的,电机用1510或1806,我自己做这种飞机,很好飞。请穿越
http://bbs.mx3g.com/thread-453252-1-1.html

网友:
先入手飘飘机吧 和我联系QQ26423929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麼,請問高翼機和低翼機有分別嗎?

KV1800以后算是吧?

网友:
我刚飞过飘飘机,用30A 电调 2212 1400KV 7040桨,好很飞 用天9吧!

网友:
先买最便宜的设备,有信心了再上好的,FPV暂时不用考虑.

网友:
在淘宝上搜索“小丸子飘飘机”,这个飞机很适合入门,价格非常实惠,一样的用料,价格只是好小子的三分之一不到。整机很轻,不怕摔,危险性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