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有专用的球头钳,但小机呢?只好diy啦!小机专用~32楼第二次diy双用球头钳

楼主(2013-06-09):
大机什么配件、工具都有,但小机都没有,之前有热心的模友用回纹计,弄个小弯顶出来,我也用了一阵子,但后来发现金属十字上面容易有刮伤,改用手指牙扣出来。

最近折腾mcpx的三浆、四浆,买了便宜的十字盘,跟2mm的球头,但是这种十字上面的球头质量差了点,用钳子用力点转下来就刮伤了,而且球头也大了一点,拉杆连杆扣上去要用点力外,扣下来才是痛苦的,今天在用fbl100的连杆弄四浆时,实在不好拆下来,突然想到之前有人简单改造20元的球头钳,使我想到一个小工具~~~夹毛夹。

这个小夹子应该是专门夹眉毛的吧,好像是喝百年湖涂送的,先在上面打孔1.2MM,先孔两片,一边上螺丝+螺母,一边开口,因为表面不是平的打孔不到中间但不影响,接下来看图吧。

折腾完才发现忘了留位置给扣拉杆了~算了扣上去简单,等以后再找到一支小夹子再作一次两用的。

网友:
强帖留名先~~占座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A:
可以用3点七克舵机臂作为相位器。抱歉光顾搞fbl100了,三浆头照片放假后补了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要顶!支持DIY!

网友:
持续关注楼主的帖子

网友B:
正好需要  只是没有电磨。。。。只好低头猛走!!

网友C:
好办法,也需要做一个,就说镊子强度够吗?

网友:
好手艺,下功夫了

网友:
不错啊。其实小机用手掰不是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250吗?

呵呵~我是飞mc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3点七克舵机臂作为相位器。抱歉光顾搞fbl100了,三浆头照片放假后补了

恩,等你有空帮我拍下,朋友说用相位器卡住磨擦力太大,目前设计了一个相位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需要  只是没有电磨。。。。只好低头猛走!!

呵呵~小电磨不太给力,我后来打薄用手持沙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也需要做一个,就说镊子强度够吗?

一般用一定够,但是我这种球头卡的特别紧,准备去两元店买另一种小夹子,后面有把手的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过几天弄一支更好用的

网友E:
LZ啥时候出一套 给我试试   期待阿 3桨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啥时候出一套 给我试试   期待阿 3桨好飞么?

呵呵~好啊~等我diy另一支~这支送你~运费自付
三浆还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好啊~等我diy另一支~这支送你~运费自付
三浆还在努力中

期待阿。。。 LZ
做好了一定要通知我呀

网友E:
LZ老哥 脚架的金属桥梁 能不能做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老哥 脚架的金属桥梁 能不能做呢 。

作是能作,但看看值不值得,画图是没问题,目前金属的支架也卖的不贵,自已雕不太值得,3d打印倒也能试试abs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是能作,但看看值不值得,画图是没问题,目前金属的支架也卖的不贵,自已雕不太值得,3d打印倒也能试 ...

我刚刚查了一下
飞跃的一套35? 爱坏的地方就是那俩个金属桥

楼主:
昨天出门顺路去两元店买了眉夹~一支2元买了两支~一支备用。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又参考了一般作球头钳,边作边试修改些小细节
眉夹~女生应该有

先把前端弄平弄长一点

球头2mm~抓4mm左右~打孔

开口用沙轮机呗~够力一下就ko了

测试一下宽度

上m1.2螺丝点502

后来想想怕用久了502卡不住~干脆用焊的,再打磨一下

接著实际操作使用,每个拉头的拆装,以下不多说~请注意看图吧!

最后晒一下我的简单设备

网友:
你可以开店卖了{:1_61:

网友:
这个牛!支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