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 新手问题

楼主(2013-06-09):
昨天的问题刚弄还  今天又出问题了现在新问题         油门校准了     手抓住四旋翼    用微调给油门   一下就能飞起来   都不敢松手   肯定能飞出去
油门参数正确呀    没反向  也校准了     要是用摇杆动的量更大

还有   少给点油  用手抓着   四旋翼自己就左右前后的摇摆   水平校准了  也没用   自己都不稳定
谁能帮我解决下   谢谢各位了

玉兔一代   天7控  好赢天行者 40A 电调 朗宇2216 电机  机架是550的    浆是10x4.5

网友:
咋还用一代呃

楼主:
新手么   先弄一个试试

网友A:
天7的所有自定义设置要取消,包括油门曲线、混控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的所有自定义设置要取消,包括油门曲线、混控等,再试试

都是关或者禁用呀,电脑连接飞控可以看到   上1100值的时候电机就转,是转数太高了吧    难道我的四旋翼太轻了

网友A:
电机KV值多少,1047的桨不建议高于10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多少,1047的桨不建议高于1000KV

1250KV   的,难道是太高了么?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50KV   的,难道是太高了么?有什么办法么?

换小尺寸或小螺距的桨,试试。否则不仅升力难以控制,电机还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尺寸或小螺距的桨,试试。否则不仅升力难以控制,电机还会过热

手头没有小尺寸或者小螺距的桨       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调下呢   例如降低电机转数    调飞控    或者其他方式
我之前用2S飞了   还行     用3S  直接就飞了   都不停

网友A:
换桨是便宜的作法,否则要换电机,我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桨是便宜的作法,否则要换电机,我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呵呵

浆要用多大的  什么型号的?还是谢谢你   谢谢大家

网友B:
1250KV 最 多8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0KV 最 多8寸吧。

8寸的   有型号么?

网友B:
TB上 搜 8寸 正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 搜 8寸 正反桨

8寸的可以么?用不用换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 搜 8寸 正反桨

我现在的是多大的?上面就写着10*4.5

网友B:
我 980KV 用的1047桨,现在天热换了 9045桨用~~~所以估算你可以用8寸桨。其实你的问题并不难,多看帖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980KV 用的1047桨,现在天热换了 9045桨用~~~所以估算你可以用8寸桨。其实你的问题并不难,多看帖子即可 ...

哦   好吧   我今天买几个桨试下 有问题我在请教你    谢谢你了  真是对四旋翼无力呀   实在不行就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