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机架已发售,xcam微单无刷云台,看你的了

楼主(2013-06-09):
6月底有活,别家的机架已出,等了很久,果断下订,节后发货。
tomye,看您的了,给个时间吧,太晚的话,我只有买z15了。

不过呢,效果最重要,希望达到您说的免调试,能干活。
另,5n停产只有5r了,怎么看?

网友:
tom兄测试就是用得5R,而且5R和5N的尺寸几乎一样

网友A:
谢谢楼主关注,那就上点X140B SONY NEX Series 的云台谍照。。。

这还不是最终定型款,顶板会做如下改动

我们的控制模块可直接放入

目前云台净重(含电机)为480g

有3套原型机可供上海本地模友测试,正式完成预计本月底

网友B:
XCAM的那个悬挂球球效果好吗

楼主:
挂架是兼容z15的15。5cm间距的,怎么办呢?

网友C:
这种减震胶圈效果怎么样?和减震球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减震胶圈效果怎么样?和减震球比呢

个人意见比av球好,算挤压式,非拉伸式,dji的减震套件就是挤压式样。楼下继续。

网友D:
结构有点复杂,零件不少尤其螺丝不少,无形增加了重量。能否用一体化部件来减少零配件。纯属外行意见不对不听啊。

网友:
4楼云台什么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有点复杂,零件不少尤其螺丝不少,无形增加了重量。能否用一体化部件来减少零配件。纯属外行意见不对不 ...

这个结构市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体化的基本就是没有啥给你调节的余地,另外金属件的形状越复杂加工成本就越高,当然最终就是售价更高了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意见比av球好,算挤压式,非拉伸式,dji的减震套件就是挤压式样。楼下继续。

喜欢这样的   结构比减震球简单很多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XCAM的那个悬挂球球效果好吗

如果机架的震动控制的好,是不需要减震球的

而如果机架本身震动很大,用什么方法都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取消减震球,直接硬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架是兼容z15的15。5cm间距的,怎么办呢?

同时提供155mm开裆间距的连接件

网友:
好了,就拿一个耍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关注,那就上点X140B SONY NEX Series 的云台谍照。。。

提个建议,5R红外接收的位置被遮挡了,会影响安装红外控制器的位置!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个建议,5R红外接收的位置被遮挡了,会影响安装红外控制器的位置! ! !

这意见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提个建议,5R红外接收的位置被遮挡了,会影响安装红外控制器的位置! ! !

不会,我们都计算好的,正好可以按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们都计算好的,正好可以按照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红外控制器,我用的是这样的,所以感觉有点遮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红外控制器,我用的是这样的,所以感觉有点遮挡。。。

我们使用自己研发的红外线模块,这个模块已经卖了快1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自己研发的红外线模块,这个模块已经卖了快1年了吧

那最好了,还没知道你们也有这模块。  期待这云台尽快测试!!!  关注中。。。。

网友:
5R差不多钱差不多尺寸,你说呢

网友F:
我也在等 希望6月底能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等 希望6月底能出

6月底可以出测试版的

网友G:
也许只能硬挂了,另外始终没有见hdmi是怎么放置的,这个云台架子目测只能挂16标镜,实在是个极大的缺陷。横滚电机支臂即然都是CNC了,为何要不整体铝加工,与铝板相联,你这种方式,很容易和许多电池挂架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月底可以出测试版的

正式发售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许只能硬挂了,另外始终没有见hdmi是怎么放置的,这个云台架子目测只能挂16标镜,实在是个极大的缺陷。横 ...

HDMI卡没见到就是我们设计的优点所在了,呵呵。。。。

镜头可以支持16-50变焦和16mm定焦,0.75mm广角转接镜也无太大问题,只是相机底板设计要改动一下

网友H:
tomye你好。咱们这个云台可以挂这个机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tomye你好。咱们这个云台可以挂这个机器么?

这个机器重量和尺寸分别是多少?

网友:
用这么厚的铝~有必要么~还有多余的部件……

网友:
想知道大概价格,可以透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关注,那就上点X140B SONY NEX Series 的云台谍照。。。

额  给我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