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用力拉油门,自旋

楼主(2013-06-09):
新人求组如何让4个
电机
都完全与飞控水平面垂直啊?。。。。。用力拉油门,机器自旋转,

网友A:
用力拉油门?????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

楼主:
似乎是点击没有和水平面垂直,上油门,飞行棋有轻微自选,往左

网友B:
我的也自旋,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C:
微调副翼?

网友D:
有必要完全垂直吗?差那么两度没事吧。陀螺仪会补偿的

网友E:
什么飞控?

网友F:
电机不水平的话可用三脚架里面那个水平仪
就是一个透明全部是水中间有一点气泡的小管子
用那个来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