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了,买个家用的两用焊机,求推荐。

楼主(2013-06-09):
氩弧焊主要焊些零零碎碎的钢制模型小零件。有些零件小且薄,用电弧焊怕一下子就把零件给烧穿了,或者焊了过后焊接处变成一大坨。

电弧焊功能是用来焊厚零件用,比如偶的坦克模型的炮塔,打算用10mm和20mm的钢板(按比例缩小就那么厚)来焊接。打出坡口用焊条一层一层堆应该可以吧,不考虑加工效率,强度再差也不至于会一敲就掉吧?

另外就是车体很头疼,现在用的是铝合金,厚度都在3mm以上,最厚的是首上,首下,分别是14mm和10mm厚,打算用L409铝镁焊条电弧焊。

总的看来,焊机的使用频率不会很频繁(只能利用下班时间时不时焊一点),但因为是新手,没用过,没啥经验,所以希望电焊机好用,容易起弧,过流过热保护及时。

求推荐一款1000元以内的两用焊机。这两天在淘宝上看了很多160A,200A的焊机,便宜的,贵的都有,现在就不知道该买哪个牌子的。买便宜的怕不好用,容易坏,买贵的又觉得用的不多浪费。

另外求推荐电焊相关的劳保品,不想因此对身体造成什么损害,比如变光面罩哪个牌子的比较靠谱,变光及时?

网友A:
电流160A的逆变电焊机。还可以选择三用机即有离子切割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160A的逆变电焊机。还可以选择三用机即有离子切割功能的。

离子切割暂时用不到。

以后就算要切割,也用的不多。

在淘宝上看了很多160A,200A的焊机,便宜的,贵的都有,现在就不知道该买哪个牌子的。

买便宜的怕不好用,容易坏,买贵的又觉得用的不多浪费。

网友:
要想便宜就买个直流电焊机,氩弧焊采用摩擦起弧。建议楼主买200A或大于200A的焊机。好的品牌有BJ时代逆变、瑞凌、佳士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子切割暂时用不到。

以后就算要切割,也用的不多。

不能买800以下的。我上过当了。根本就不能用退回去了。楼上朋友介绍的那几样都可以。现在品牌很多。

网友:
我用的是ws200A型逆变直流氩弧焊电焊两用焊机,浙江博大牌,本地商店购买,包括焊枪910元,还送了一个普通面罩,电焊钳10元一个,电焊线自己找的多股防水线,25平方毫米的。氩气瓶本地购买,大的35升到厂家挑的,480元一个,小氩气瓶12升的,145元一个。氩气减压阀40元一套,气管找人要的。后来从网上买了一个变光面罩,125元包快递。总共投入这些。从2009年到现在一直用的还行,作为我产品的必备工具,它完成了接近6位数的工作量。

网友:
氩气现在不便宜哦。普通直流焊机比较合适

网友B:
没有必要买2用的,氩弧焊就可以,我曾经把坏了的氩弧焊当电焊用了一个上午,烧掉了半包3.2的焊条,现在正在买快速接头改成2用机,下一步是改成氩弧、手弧、等离子切割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买2用的,氩弧焊就可以,我曾经把坏了的氩弧焊当电焊用了一个上午,烧掉了半包3.2的焊条,现在正在 ...

氩弧焊当电焊用不会对其原本的功能造成损害吗?

其实偶也在想,氩弧焊把钨针换成焊条,不通氩气用会怎么样?

网友C:
两用的1千以内怕是没有额。我的下来都花了1400的样子。建议最好还是单卖哈。买焊机的说电焊用狠了氩弧焊就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氩弧焊当电焊用不会对其原本的功能造成损害吗?

其实偶也在想,氩弧焊把钨针换成焊条,不通氩气用会 ...

我是几乎连续不断的焊了一上午,半包焊条都焊完了,也没出现问题。不过直接把钨针换成焊条好像不行,我那个焊机是没有氩弧焊的那个接头了,我用螺栓直接接了焊钳,不打火,万用表量根本没有输出,后来把里面的一根跳线挑掉就有输出电压了,用焊条正常。在淘宝上已经买了接头,过几天改装、安装后我会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用的1千以内怕是没有额。我的下来都花了1400的样子。建议最好还是单卖哈。买焊机的说电焊用狠了氩弧焊就不 ...

我那个焊机是杂牌子的,锐凌,不是瑞凌,当时是坏的,修理是网上一搜才知道瑞凌是大把的,锐凌几乎没有。但就这杂牌子我修好后用着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我的体会是买买电焊机也好,买其他工具也好,不要患得患失,质量好的自然要贵,将来的效益好,质量差的便宜,眼下投资小,长远看效益不如质量好的。主要是个心态问题。比如氩弧焊机,买来以后,给自己家做一套不锈钢防盗窗,跟到外面找别人给做,省下的钱大约就是买电焊机的钱数。这样不就是很合算吗?干完这一个活就收回成本了,将来等于没有机器成本了。这样看还犹豫什么呢?
     我买了两用焊机以后,多数时候用氩弧焊,很少用焊条,但是用的时候感觉很方便。
     其实买什么牌子并不重要,赶紧买才重要。

网友:
交流方波通吃。 焊条飞溅太大 不适合做小模型。/干糙活还可以。

氩弧焊其实很好用 0.5的薄板也很好焊    烧穿是技术问题 和机器无关。 反正现在的机器都是电子元件多了 交流方波也没以前那么贵 就买它吧 。 铜 铝 刚 钛 没问题。

网友:
买520,电焊、氩弧焊,可以离子割,下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体会是买买电焊机也好,买其他工具也好,不要患得患失,质量好的自然要贵,将来的效益好,质量差的便宜 ...

我可能反过来,这次做模型,焊条用的多,氩弧焊用的少。

求教,两用机是不是如10楼说的那样电焊用狠了氩弧焊就不好用了?

今天要去BJ出差,等回来就买个瑞凌的WS2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反过来,这次做模型,焊条用的多,氩弧焊用的少。

求教,两用机是不是如10楼说的那样电焊用狠了 ...

氩弧焊、电焊两种功能在电流方面用同一套电路,氩弧焊功能只是增加了气体控制方面的零部件。无论氩弧焊还是普通电焊,在使用电流上应该没什么区别,都可以输出多少多少A,所谓电焊用的多,氩弧焊就不好用了,这种说法应该说没有什么道理。也许某人经常用电焊,用的多了碰巧电焊机坏了,氩弧焊也就不能用了,可能属于巧合。工业用的机器,在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了使用需求,既然设计了两用焊机,两方面的功能应该都是过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反过来,这次做模型,焊条用的多,氩弧焊用的少。

求教,两用机是不是如10楼说的那样电焊用狠了 ...

    楼上说的是理论上的东西。理论上200A的焊机还能打满用呢。实际上呢?我为什么相信JS的话是有原因的。我最早在防盗门厂上班。有次厂里接了批大活需要焊厚的钢板。大约6MM的样子。调了两台才买没几天的二保焊机来用。电流开的很大。连续用了好几天。后来还给人家焊薄件班组的时候人家不要了。我们赶去看。用起完全不是原来的感觉。飞溅比原来大,而且焊接的时候声音完全不是原来那种哧哧的,变成噗噗的。怎么调都不行。后来大概3年前。我跳到一家食品厂上班。为了安装方便。新买一台250的直流焊机焊不锈钢,新机器那个好用啊。一点就着,很好起弧。用了大概一个月。后来被我突发奇想,想看看这机器到底有多大能赖,便吧电流调到最大烧了两根3.2的。然后调到正常用。明显感觉不如以前好起弧。让几个同事试都这样。大家一致认为是是大电流通过后。功率管的一些参数有了变化造成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是材料选择不过关,功率余量太小。二是厂家偷工减料了。。小机器标大功率。(现在焊机都这样哈,就算是一些大厂机器都不列外额)

   瑞凌的WS200A.我用的就是这款。感觉焊2.5的不错。3.2的差一些。我电流没敢调最大,给到160的位置。以前用过氩弧焊,很好用,焊薄板利器。但我焊过手工焊之后还没机会用氩弧焊,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搞得我每次用手工焊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现在想想当时也不该图省钱。如果你用的不多,不需要一根焊条直接烧完还不够的话,这个机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