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bec diy了个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3-06-09):
晚上闲的无聊,刚好手上有块锂电,就想着用ubec整个手机充电器,于是就诞生了。。。

楼主:
充电快慢还没测试。

网友A:
不错。应该算移动电源了

网友B:
usb口的D+ D-线要加电阻才能用的,不是正负极接上就能充的,小心把电池手机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应该算移动电源了

嗯。就是想利用废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口的D+ D-线要加电阻才能用的,不是正负极接上就能充的,小心把电池手机搞坏

求教,不是很明白,我保证电压5v输出不就行了么?电流的话会因为手机负载不同自己调节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不是很明白,我保证电压5v输出不就行了么?电流的话会因为手机负载不同自己调节把?

用自改usb口给手机充电是有学问的,有的手机是检测d+ d-的阻值来识别充电电流的,所以用ubec不能乱给手机充电小心充废了,相关的知识度娘上都可以搜到,这类移动电源应急给手机充下电问题不大,经常用应该对手机电池还是不太好的

网友:
我的手机的usb口直接加5v电就不能冲,可能真的要检测d 和d-。买的移动电源可以冲,拆开过,好像也不是接电阻,应该直接接电源或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