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消防船改装

楼主(2013-06-09):
恒龙3810到手后
一次也没有玩
照惯例拆散先

最先看着那个轴不顺眼,于是改成了这样:两端加轴承
轴管里抹满黄油

改后经使用相当满意,轴的问题园满解决

原先的舵也是拆拆拆,改成这样

舵机...

电机也改成540,并用直径3mm的铜管做了水冷套

电调是用一个坏舵机的线路板改的,并用一块铜板做了散热板
铜板钻孔比钢板还难,断了一根钴钻头,只好重新钻孔,旁边就多了一个没用的孔

手头只有N沟的场管,就只做了单向的电调...

船头位置,加了个水泵

水冷管,驾驭台和船舱之间做个接头,并用钢丝自己做个管子箍

上两段玩船的视频,第一段是首次下水试航

第二段是把船底朝天扔水里...

谢谢观看!

网友:
支持,非常强的改装!

网友A:
请问电池的详细数据

网友:
很不错,感觉比原装动力没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池的详细数据

兄好!
电池用的是12V2.8AH的全封闭铅蓄电池
有点儿重,视频里可以看到船吃水有点儿深
而且这块电池大电流放电时会有漏液现像
第一次试航后已换为A123  4S2P
抽空再去跑一趟对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好!
电池用的是12V2.8AH的全封闭铅蓄电池
有点儿重,视频里可以看到船吃水有点儿深

谢谢请问是在哪里买的我正为船的电池发愁有没有具体的卖家什么的价格和详细数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是在哪里买的我正为船的电池发愁有没有具体的卖家什么的价格和详细数据谢谢了

我的船吃水深6斤之内的电池都可以有没有推荐的包括AH的什么这个网上很多优点搞不懂我QQ676826472希望能详细的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是在哪里买的我正为船的电池发愁有没有具体的卖家什么的价格和详细数据谢谢了

你好!
电池买的二手的A123 4S
我是用两块这样的电池并起来的
买了好几块,有点多
手里还有剩余

网友B:
一点小建议,雷达的模拟转速有些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小建议,雷达的模拟转速有些快了。

兄好!
用的V911板上的小直流电机齿轮组
电压用3.5V
等找到合适的电机和齿轮组再换

网友:
一直想入手这条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谢谢捧场!
成品船我买回来后,换(或改)了:
1,轴(原来轴是4mm的,轴套就一铜管,漏水。改后轴为3mm,轴管里的空间比没改轴前更大了抹满黄油,两端增加轴承、轴和电机用万向节联接)
2,电机(原来用的380小电机,我换成540大电机,并增加水冷套)
3,舵机(原来船舵的控制,就一电机齿轮组,不能按比例控制船转弯的角度,现在换成专业航模用舵机,可以比例控制船转弯的幅度)
4,电池组(原来用的12V镍氢电池组,现在换成A123锂电, 4串2并)
5,雷达天线(原来的不能转,我加了电机齿轮组,现在雷达天线是转动的)
6,探照灯增加高亮LED(原来的探照灯只是装饰不能亮,现在增加高亮LED,更加仿真)
7,电调(原来的船没有电子调速器,电机转速只有“停”和“全速”两种况态,现在增加电(子)调(速器),可以比例控制船的速度)
8,水冷系统(原来不带水冷,现在加了电机水冷和电调水冷,工作再长时间,也不用担心电机和电调过热了)
9,换遥控器(原来用的是简易遥控器,现在换为比例遥控器)
10,原来船底有一进水口,供喷水泵取水用(我把原进水口封上,改为船侧进水)
11,原来的水管为塑料管,我改为硅胶管......

反正整个船除了船外壳是原来的样子,内脏全部换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
成品船我买回来后,换(或改)了:
1,轴(原来轴是4mm的,轴套就一铜管,漏水。改 ...

非常专业!

网友:
我拍的视频

网友D:
铅酸蓄电池,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蓄电池,给力

兄好!
跑了一次,这个铅酸电池已经换下了
一是太重,船吃水深,视频里可以看出
二是大电流放电时,会有漏液
现在已换成A123,4S2P

网友E:
能不能说一下 改的这些配件都是在哪买到的? 最好能有更换配件的 准确说明 我也有一条这样的船箱改装 但是苦于无从查找到合适的配件 一直没动手 千万别说自己上淘宝找 具体数据都不知道 找了也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一下 改的这些配件都是在哪买到的? 最好能有更换配件的 准确说明 我也有一条这样的船箱改装 但是苦 ...

兄好!
这些东西改装好,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不光是花钱买,好多东西还要自己动手做,下面我具体说说。
1,轴(原来轴是4mm的,轴套就一铜管,漏水。改后轴为3mm,轴管里的空间比没改轴前更大了抹满黄油,两端增加轴承、轴和电机用万向节联接)-----轴不用说,自己找了根直径3mm的轴,长度有点长,又截短了一些正好。靠桨的一端,加个轴承座,是自己用紫铜车的,其实用黄铜的更好,手里只有紫铜的,就将就了。轴连电机的一端,也做了个轴承座。轴从船后插进船里后,再把轴靠电机那端的轴承座用环氧树脂胶粘上。
2,电机(原来用的380小电机,现在改换成3650无刷电机,并增加水冷电机座)
3,舵机(原来船舵的控制,就一电机齿轮组,不能按比例控制船转弯的角度,现在换成专业航模用舵机,可以比例控制船转弯的幅度)----舵机固定的时候,为了防止虚位,船后面的几个固定桩,都用上了。
4,电池组(原来用的12V镍氢电池组,现在换成A123锂电, 4串2并)-----电池当然自己组了,自己组的话,可以按安装空间要求,组成正好的。
5,雷达天线(原来的不能转,我加了电机齿轮组,现在雷达天线是转动的)----电机齿轮组,用的是V911直机上的现成的,供电是3.5V。
6,探照灯增加高亮LED(原来的探照灯只是装饰不能亮,现在增加高亮LED,更加仿真)-----高亮的LED到处都有,这个不多说了。
7,电调(原来的船没有电子调速器,电机转速只有“停”和“全速”两种况态,现在增加电(子)调(速器),可以比例控制船的速度)---现在用的是75A无刷电调,加了水冷散热块。
8,水冷系统(原来不带水冷,现在加了电机水冷和电调水冷,工作再长时间,也不用担心电机和电调过热了)---强制供水,用的是原来船上的泵。供电用的是8V。
9,换遥控器(原来用的是简易遥控器,现在换为比例遥控器)----天七,接收机加防水,请看:

10,原来船底有一进水口,供喷水泵取水用(我把原进水口封上,改为船侧进水)---水管进水处,要扩大一点,这样进水量才能大,并用环氧胶把进水口附近封好,加纤维布增加强度
11,原来的水管为塑料管,我改为硅胶管......

网友E:
感谢你的细心指教 百闻不如一做。等原配玩够的在动手慢慢的改  。我的船怎么还有倒退功能 而且原厂的给水仓的前方还有一块石头用来当作压舱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你的细心指教 百闻不如一做。等原配玩够的在动手慢慢的改  。我的船怎么还有倒退功能 而且原厂的给水仓 ...

我的船到手后也发现
卖家送了块水泥块,被我扔了

这两天一直在玩这船,我现在的动力是3650外转无刷+铁锂4S2P
原来的桨缠过一次风筝线,一推油,桨就断了一片,
现在用的铜桨

油门设定40%。
不过玩的时候发现反扭挺大的
有心改双桨
有改双桨成功的朋友,请不吝赐教

昨天下午玩的视频
出去玩船碰到强盗...

网友E:
反扭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如果要是不用高转数的电机而用有刷550电机就能克服这点了吧 !还有 你那个水泵我怎么没看懂呢 不像是网上买的那种小型6V水泵呢 ?

还有啊 我感觉我的船外的倒流罩转向幅度挺小的 你改的哪里 可以让导流罩及舵机 幅度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扭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如果要是不用高转数的电机而用有刷550电机就能克服这点了吧 !还有 你那个水泵我怎么 ...

1,刚开始用540电机配原船的桨,反扭也很大
现在用3650无刷配小铜桨,,桨的尺寸比原船的小,反扭小了一点点,跑得快了,反扭还是挺大的
2,舵机拉舵盘那一端,尽量往园心处拉,这样,在拉杆行程确定的情况下,舵转动的角度能大一点,顺便说一下,我的舵机角度是改过的,差不多能转180度
3,水泵用的是原来船上的泵。因为我看是“柱塞式”或“往复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不是一船常见的旋转叶片式,我挺喜欢(觉得寿命可能会比旋转叶片式会长)。

网友E:
对了 船上会喷水,雷达会转,而且还有好多的灯。你的船有那么多的功能 你的发射机是几通道的啊  发射机上的按键算不算一个通道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 船上会喷水,雷达会转,而且还有好多的灯。你的船有那么多的功能 你的发射机是几通道的啊  发射机上的 ...

船上会喷水,是原来就有的功能
雷达天线下面,我加了一个V911直机线路板上的电机齿轮组
我用的“天七”
不过只用了油门和副翼
把“天七”当“天二”用了

网友:
那你也太不地摊了 者都用天地7了啊 哪让我等屌丝如何在生存呢

网友F:
我也入了一条,准备改,你原船轴套是怎么弄下来的,我这个上了胶怕把船壳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入了一条,准备改,你原船轴套是怎么弄下来的,我这个上了胶怕把船壳弄坏了。

我的轴用老虎钳夹住慢慢转
就拧下来了

原来的铁锂4S2P,3650 1700KV
觉得动力太大了
也不敢全油跑
现在换成了铁锂3S2p
电机用了内转2040
自己做了变速箱
传动比10:25

持续折腾中......

网友:
牛啊,无刷,我先上540有刷试试,你觉得540有刷上起怎么样啊?

楼主(2013-07-18):
但愿是终极改造吧
折腾了近两个月了

变速箱仍然是33楼那个1:2.5的变速箱
电机最后用了2012,中油门在水箱里试跑了半小时。因为在水箱里试船,船是静止不动的,应该比中油门在河里跑耗电大些、电机出力也大些。电机微热

轴是3mm的,因为增加了变速箱,扭力大,扭断两根轴了,都是从卡簧处断的。
3mm的轴,卡簧槽深0.5mm,此处轴径也就不到2.00mm了,所以容易断。
所以这次自己做的轴,不再开卡簧槽,也不再用卡簧,而是用一个桨保护器代替卡簧,效果不错。

桨是自己做的,为了低速、大扭矩、小的反扭,桨不小,但螺距很小
周日试船,但愿能满意吧

楼主:
3810的反扭
是个很大的难题
严重影响了航姿
今天给3810装了个“尾翼”
成功解决了反扭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23200&extra=
{:1_57:

网友G:
如果换550电机带散热片可以吗?也就是不用水冷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换550电机带散热片可以吗?也就是不用水冷套

兄好!
我现在用的是2212,750KV的,3S铁锂,桨是自己做的,螺距较低,
仍觉得速度快了点

用550电机当然可以的,不加水冷也行
只是电机的转速有点儿高了,可以在遥控器上高一下油门行程来解决

上一张我现在船内部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