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 云 HD19

楼主(2013-06-09):
    以为风小了,跑到阳澄湖,结果那个风啊,5级有余。
    整好HD 19后就出来看看。很后悔进了狗3,没有专用的云台还会莫名的没反映,倒是防水壳做的很精致,如果经常去潜水拍会很。狗3不爽后,就开始关注HD 19。其实这个摄像头我一直关注,主要是重量轻还有新出的专配云台,装在载机上会方便许多,X宝的时候反复问卖家这个摄像头拍摄视频?结果回复了就一个视屏,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评测.....,冲着云台、做个小白,败了!
    摄像到手,感觉还可以,起码这一圈螺丝还是有几颗滑丝的,视频么过的去当然和狗有差距。云台做工蛮好,接触部位都有橡胶减震,转轴处都加有轴承,绕轴配的齿轮是大齿比小齿,这样可以360度绕,飞的时候可以转过去看看螺旋桨有没有掉,也算一个特色吧。但是有 虚位!尼玛的不能做小模数的! 驱动舵机一定要用9克金属的。总质量:摄像头60克,含云台舵机135克,不算轻。

    附套图一张:

    视屏:大风、大油门=果冻。顶风速度慢,载机表现稳定。        视频怎么贴不上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Y4Njk3NDUy/v.swf

网友:
恭喜楼主当了小白,观望好久了

网友:
不觉得这玩意儿效果比狗3号,而且狗3出云台又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2013-07-18):
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

网友:
欢迎你加入苏州FPV群。里面很多玩FPV的哦     QQ群 278604517

网友:
你好,我也弄了个这个相机,不知你怎样供电的?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见楼上两位回复。
我用稳压输出供图传系统-12V,所以HD 19也是用12V供电,没有发现不能开机等现象(用3S也可以开机录像)。

接线如下图:

红:电源正  黑:电源负   黄:视频正  还有两根一根是遥控录像功能 ;一根是音频线

网友(2013-11-04):
你好,问一下。你的HD19录像卡不卡啊,我的好卡呀。都不能看的。明明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听见电机在转了。画面和声音完全对不上。航拍的画面,动一下就卡死了。等一下就又开始动了。
对了我用的是以前老手机剩下的内存卡。是不是内存卡太差了?你用的是哪里买到卡呀,能不能给个链接什么的,或是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机器不错,我也有一台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4Njk3NDUy==.html

网友(2013-12-11):
顶你,很关注HD19的视频效果,交流下,QQ276468071

网友:
我也上了一台HD19及云台,试用不行,这台摄像机防抖不行,我的四轴挂这套果冻一直解决不了,只换了AS15摄像机,果冻竟然解决了,另HD19的专用两轴云台,没有横滚轴,在多轴上用不及合适

网友:
学习了,之前想入HD19的,现在果断不入了。

楼主:
1、HD19 对震动很敏感。但是 同架载机HD19没有果冻换狗3后果冻严重。
2、要用10的高速卡录
3、HD19 最大特点就是有了这个配套的云台,最适合这个云台的还是固定翼载机。

以上经验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