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请教老手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3-06-09):
新手配400轴距的四旋翼,想用朗宇a2212电机,不知道电机kv值选800还是980,感觉800会好点但是看商家付款记录全是980kv,不知道有什么特殊讲究,还有就是如果800kv用什么浆,多谢指教

网友:
2212 用980KV的,多旋翼专用型。800KV的是固定翼用的。另外2212配APC1047桨很好飞。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A:
我也在纠结呢!A2212电机不知道怎么样!!!?还是要入x2212?不是米人啊!

网友:
朗宇的质量大不如从前,尤其是A系列,楼主慎重选择,,

网友:
你是怎么感觉800KV要好点? 老实用980KV吧。你这个机架用不了800KV的桨
其实400轴距用10寸桨都大了。配9寸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纠结呢!A2212电机不知道怎么样!!!?还是要入x2212?不是米人啊!

X2212现在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加点钱可以上X2216了
朗宇A2212现在的价格可以秒杀XXD了

网友:
小四旋翼上980KV,楼上几位正解

网友B:
不知  v2216   用在四旋翼上如何? 可否上4s电池?  飞起来会怎么样啊?新人搭车一起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  v2216   用在四旋翼上如何? 可否上4s电池?  飞起来会怎么样啊?新人搭车一起问问~

V系列就是针对多旋翼用的,4S电池用800KV。不过一般都是3S 900KV,4S用在盘式电机上更合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V系列就是针对多旋翼用的,4S电池用800KV。不过一般都是3S 900KV,4S用在盘式电机上更合适点

多谢指教!嘿嘿

网友D:
据说A还不如xxd

网友E:
正在用V2216KV800的,用1147桨可多飞3分钟

网友:
a比xxd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A还不如xxd

KV比XXD准确。多旋翼用的话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V2216KV800的,用1147桨可多飞3分钟

赫赫,巧了我也这个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V2216KV800的,用1147桨可多飞3分钟

好赢天行者20A可以带2216吗?

网友:
我也在用A2212 800KV 配1047很稳定不知道用1147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