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用D10控加1002接受控制450的吗?

楼主(2013-06-09):
求接收器插法,最好有图
陀螺仪是3G

楼主:
现在就是怎么调都是负螺距,其他舵机什么的都是对的,都快被折腾疯了……

网友:
负螺距和接线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是用的这个配合 不过三旋翼用的zyx  感度通道的标注是错误的

网友:
关注一下!我的也是这个……

网友:
陀螺接AUX2就对了

网友:
D10_1002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怎么调都是负螺距,其他舵机什么的都是对的,都快被折腾疯了……

舵机中立点调对没有,你没接错线的话负螺距跟接法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可以在控里舵机逆转那里调的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3GX在控里是用120CCPM的

网友A:
仔细看陀螺仪跟机机说明书。450使用前六个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陀螺仪跟机机说明书。450使用前六个通道就行!

GEar那个插口不插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ar那个插口不插吧?

那个是指收放起落架,固定翼或像真机才有的。一般450直接无视。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指收放起落架,固定翼或像真机才有的。一般450直接无视。

供参考。

恩,螺距插在感度前面吧?

网友:
..先搞懂了 devo 系統都是 以 -100 至+100 為 程序數值.再說

网友:
楼主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配置,要说明白,不仅有图片,主要还是有接线图。我没有标注好的图纸,只能拆机画图标注后。等待吧!

网友B:
感度接AU2,其它和说明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