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有些要安装同步轮 ?

楼主(2013-06-10):
今天收了一个机床拆下来的步进
电机
,经常看坛友D的 都是直接安装联轴器,为什么我收的上面会有同步轮?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

网友A:
因为要通过同步带
防滑
步调一致

网友B:
为了变速

网友C:
为了百分百同步

网友B:
还为了增大力矩 降低成本 比如本来要用86电机的时候 减速两三倍 力矩就增大两三倍 就可以用57电机了 成本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