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石墨粉如何做成板 做电极用。

楼主(2013-06-10):
最近做铝合金阳极 处理。 没有石墨做阴极  铅 铝  不锈钢 都不行 严重冒泡  电解。 买了大号铅笔 还是不够大 因为有电阻 发热巨大。 无奈本地没有石墨棒子或扳子。只有粉末 想做成扳  。请教 如何操作?有搞头吗?

网友:
自己搞不定的,去淘宝或阿里巴巴上找,有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
厂里用窑烧

网友A:
干电池里面的碳棒不行吗?

网友:
干电池碳棒是个好主意,多用几根并联

网友:
把电池的碳棒夹成一排就是碳板了,应该行的,还废物利用了一把。

网友:
电焊器材商店里有气刨碳棒,8mm、10mm粗的,一元多一根,应该可以。

网友:

自己搞不定,需要高压力高温度。你可以找大号碳刷。

网友:
用煤炭会怎样呢?

网友:
不行试试焦炭吧,找个大块的,我这里倒是方便,因为我们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碳素厂,中国最大的铁合金厂,中国最大的化学纤维厂,中国最大的造纸厂,中国最大的电炉也在这里,所以这里的石墨电极老百姓砸了当柴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里面的碳棒不行吗?

这年头很少有人用电池了 、找了几个垃圾堆都没有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电机用的碳刷,有专门卖碳刷的门店,有很多规格

网友:
石墨粉要加粘合剂用等静压机150Mpa成型,机加精加工,高温煅烧后产出成品

网友:
直流电机的碳刷吧,随便找个修电机的地方和他们要点换下来的就可以,大功率的电机碳刷虽然是换下来的,但是碳刷残骸还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年头很少有人用电池了 、找了几个垃圾堆都没有

你是从天顶星来的还是我凹特了?

我还是离不开干电池,我的鼠标键盘用的是5#电池,电视、空调等遥控器用的是7#电池,门铃2#电池,液化气灶台用的是1#电池,手电筒还得用电池。小区还有废旧电池回收桶...

不知道列位,你们还在用干电池吗?

网友:
我都用可充电电池了,干电池这个真没有。

网友:
去买个 大碳刷。 小孩拳头那么大的碳刷,,

网友:
淘宝的首饰工具店有石墨块卖的

网友:
可到钢厂或氯碱化工厂随手捡块废弃的够你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天顶星来的还是我凹特了?

我还是离不开干电池,我的鼠标键盘用的是5#电池,电视、空调 ...

太小。大好的除了热水器打火 已经很少用。 2个能用一年。 垃圾堆也难得一见。

网友:
电机的碳刷含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B铅笔。

小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