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84电机安装

楼主(2013-06-10):
临近假期一次性买了两台Z84,打算三天假期爽飞,组装好主翼和舵机,到安装2212电机就出现问题了,厂家也实在太少气了,电机坐和机尾安装位置刚刚好,电机线材穿过电机座后根本无法安装,经过曲折已经有一个朗宇2212KV2450电源线曲断牺牲了,难道只能安装叮当系列电机。请问飞过Z84模友们如何解决安装电机座问题?

网友A:
装电机好容易啊!线从电机坐穿过去啊!上罗丝就麻烦点咯。好难对准电机的,我用圆的铝坐来散热的。我装的是朗宇2208 2600KV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电机好容易啊!线从电机坐穿过去啊!上罗丝就麻烦点咯。好难对准电机的

穿过去是可以,但是朗宇电机出线出特了出来,无法安装

网友:
非常漂亮的灰机

网友:
我有个这个机机,用的朗宇X2212 KV2450,就用的飞机配的电机座,在座子和机身的结合处挖个小槽,刚好能把线埋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在粘牢电机座,很美观的,但有个缺点如果电机出问题维修的话不好弄。

网友:
电机是正轴的才行吧!
反轴电机也能装?

网友:
正装22系列电机,比较下出线位置,挖掉部分塑料和泡沫,便于线转弯。螺丝装上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厂家真的台马虎,现在只能挖了

网友:
我用的朗宇都是挖了飞机下面一点点泡沫的!比到线的位置挖

网友:
呵呵,大家都挖了的,只能挖了,它原装的那个电机、、、、是后出线的、、、、、、仔细看说明书上、、所以,我们用的普通侧出线电机,只能挖拉!挖挖挖挖挖、、、

网友(2013-09-14):
z84安装电机时用原配的塑料电机座,电机线从下面两个稍的一点空,三跟线分别穿入,电机固定螺丝要要加长的,电机原配的螺丝太短。 我的朗宇电机都可以顺利的安装,电机原配的十字架太长,无法安装的。定性的飞机,各方面的配件都是精心设计的,好好读读安装说明书,还是比较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