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9的问题

楼主(2013-06-10):
我5月8日接到天九2代新控,我接好天九遥控带的九通接收机,接上电,
电机
响三声接着报警声不断。是不是接收机报警?咋解决?说明书上找不到方法,请帮一下。5月9日写
我折腾一个月了,判断是新买的控有问题。三通道ch3无信号输出,导致接电就报警。6月6日写
发图不容易,描述一下;左手油门,推拉时ch3无有长短道变化,我认为控是坏的。左右摇杆,付翼有动作。摇动右手遥杆,十字盘只有一个
舵机
动作,ch3长短道随着变化。正在想办法发图和视频。请天地飞,高手,大侠指教。

网友A:
模式错了么?首先恢复预设,再设置为固定翼模式,设置为模式2,三通道还是没输出?那可就真是有问题了。

网友B:
控坏的可能性不大 恢复出厂模式试试

网友:
重新设置电调油门行程,开机时油门放最低,如果确实解决不了,推荐进群296715945,天地飞厂家的高手在这里,还有我也是天九2代新控。

网友C:
以上的意见你要参考 然后你是左手油门 你看下 摇杆设置是怎么样的 或者你的遥控摇杆设置油门在右手呢 开控油门没有最低 就会报警 控是好的 如果摇杆没有错误 把油门微调往下调 多调点 在试试

网友D:
看控的监视器画面,动摇杆的时候监视器显示是否正确。

楼主:
看控的监视器画面,直升机模式,ch3在油门推拉毫无反应。我试过返回出厂模式,从新设油门,还不行。正在想法上照片。

楼主:
上图,不知上了吗/?

楼主:
我试了固定翼模式,左手油门推拉ch3没反应。右手摇杆推拉ch3正常反应,有4个通道有反应。买的是左手油门控,是否出厂设置有错?

楼主:
图小于200k也没传上去。再折腾。

楼主:
问题可能解决,固定翼模式设ch3为油门,成功。回到直升机ch3也是油门。再摸索。谢二楼指点。

楼主:
接上接收机,仍是电机响3声,报警声不断。ch3有信号但电机不转。请指教。换控和接收机试验,一切正常。

网友D:
可能油门通道反向了,将CH3设置反向试一下,然后重新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
我用乐迪控和接受试过,正常,估计是新控的问题。

楼主:
用乐迪好好的,想升成9通控。买天9新控带来的是失望!按天地飞售后指教一步步作,也没有成功。售后竟然叫飞机和控一块寄回修理。太麻烦了,控不好,又不敢承担责任。太失望了!:

楼主:
谢谢,请把寄回飞机的地址说一下。寄给吴工?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天地飞和乐迪接收机插接口排序相反,我粗心大意没注意。改正后新天地飞9摇控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