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混控有一个舵机的舵量小 改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6-10):
我用的是天6A2.4G

网友A:
天6a 没用过诶,调舵机行程

楼主:
里面没有设置舵机的

网友B:
机械方法啦,小行程那个舵机用长一点摇臂
不过,三角翼混控最好是2个舵机一样的。

楼主:
舵机都是新的

网友C:
两边要一样!舵角连杆放最里面的孔!

网友D:
先弄清楚:是舵机的问题/或是遥控器舵量的问题,然后分别处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