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请解答!!

楼主(2013-06-10):
我naza-m以前也用f99控,换了遥控FF9变频控!可调参显示序列号错误,电源模块错误,接收机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疆客服解答!!!!

网友A:
这跟什么控没关系吧。。
看到电源模块有问题?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你接收机有问题。。线接错了 ?内部电路短路了?。。

楼主:
没有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什么控没关系吧。。
看到电源模块有问题?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你接收机有问题。。线接错了 ?内部电路 ...

没有接错!USB拔出灯都正常呢!可连接上就错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错!USB拔出灯都正常呢!可连接上就错误了!

你换了根USB线没有。。。。换个插口。。。   !=。=
怎么看都是USB部的电源问题。。好像有短路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