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与交流无刷电机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6-10):
航模的无刷
电机
属于交流电机,那么如果它能够承受380v是否就不需要电调直接用?直流无刷电机的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A:
无刷电机用直流供电,利用电子器材产生不同频率、幅值脉冲(或正弦波)控制电机运行。从前述工作原理便可知电机的交流性质。

网友B:
交流电机不一样的。交流电是5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