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2A电调不支持3S电池?1806N KV2100+5030+3S用什 ...
天行者12A电调不支持3S电池?1806N KV2100+5030+3S用什么电调合适?

楼主(2013-06-10):
如题。taobao上看了一下,好盈天行者12A电调都说“电源输入:2节锂
电池
组或5—6节镍氢/镍镉电池组”,难道不支持3S电池?
看了XXD 10A电调,倒明确说支持2S或3S电池。但不知1806N KV2100
电机
+5030桨+3S电池用10A电调是否合适?
谢谢!

楼主:
天行者12A电调介绍如下: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2A,短时电流15A(不少于10秒);
1.2 电源输入:
2节锂电池组
或5—6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BEC输出:5V@2A (线性稳压模式-linear mode);
1.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1.5 尺寸: 38mm(长)*18mm(宽)*7mm(高);
1.6 重量: 10g;
真的不支持3S电池吗?重量只有10g吗?

网友A:
撸主要用来飞F3P啊???

网友B(2014-01-15):
支持3S电,我用过,说明是错的,我买来一个好盈12A,标签上明确的写着2-3S,我用1000MA的3S电 1806电机KV2100,上6030桨,飞全重300克的EPP MIG29腰推机。飞完一个电池,电机和电调没有温度。可以航线8到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