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6-10):
请问DEVO10配了LIPO电池,标签上2200毫安、11.1V、8C,3S充电显示每块充到4.2V,总电压就是12.6V了,为什么标签是11.1V呢?这个电压会不会弄坏控啊?

网友A:
有人弄坏过
好像是烧了个什么三端稳压管(主要是耐压只有12V)
挺便宜的东西,华科尔太抠了
要不你加个电阻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弄坏过
好像是烧了个什么三端稳压管(主要是耐压只有12V)
挺便宜的东西,华科尔太抠了

那我每次充电不给充满,在12V以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是可以
就是电池可能有点麻烦
你可以到电子市场,或者修手机,或者修电脑的地方
找个华科尔类似的插接口,焊个电阻,或者电位器就可以了
但是电位器要搞个功率大点的,焊在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可以
就是电池可能有点麻烦
你可以到电子市场,或者修手机,或者修电脑的地方

嗯 谢谢,我充电就看着电压别超12V吧

网友:
DEVO 10可以直接用3S锂电,11.1V是标称电压,12.6V是满电电压,我的DEVO 10就是直接用2200 3S电池的,一年多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12.6v有没有问题看电源耐压,应该没这么低吧。谁打开过看看型号是什么

网友:
我也用3S,充满了一样用。没事。。。lZ放心吧。

网友:
一直在用3s电,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
完全无问题。

楼主:
这我就放心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我买了几节磷酸铁锂电池,4节加4节占位桶,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遥控上哦,满电的话3.65V,4节满电就是14.6V
但是稳定电压应该是3.3V,4节就是13.2
不知道会不会烧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可以
就是电池可能有点麻烦
你可以到电子市场,或者修手机,或者修电脑的地方

  没必要 加电阻。。。遥控器  完全 能 承受 12.6 V  电压,,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控里面的开关管耐压是12V的 3S满电电压是12.6V  虽说只超了0.6V 也可以正常用 但坛子里的确有过因此烧坏管子的先例  看运气了  保险的做法还是在电池上串个0.7V左右压降的二极管 用磷酸铁锂13.2V那位 这电压都超了10% 爆管子几率可是大大增加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节磷酸铁锂电池,4节加4节占位桶,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遥控上哦,满电的话3.65V,4节满电就是14.6V
但 ...

用三节就好  三节我用过 没问题

八节电池的电池盒也用过   以前装镍氢当备用电池  塞进去刚刚好
我是用四节电池的电池盒 放进控里没问题  三节电池+一个占位筒
控的低电压响就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三节就好  三节我用过 没问题

八节电池的电池盒也用过   以前装镍氢当备用电池  塞进去刚刚好

非常感谢,改天我试试看买的锂电池老是不够用

网友(2013-12-06):
学习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价格二极管咯

网友:
不知道,我是一直用者,沒事,两三天下一格电。

网友D:
我从某宝拍的爱老公2400镍氢8节,52.8元包邮的。准备放机子里面就不用拿出来,直接从控的12V50mA插口限流200mA内慢速充电。个人感觉比3S锂电+平衡充来得省心也皮实。

网友E:
我用两节玩具四通直升机的1S电池和一块手机电池,串联用,满电压是12.6V,用了两个星期了,蛮好

网友F(2014-01-14):
一直用的3S的控电,也没管过电压,目前没啥问题

网友:
先帮 顶 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