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4 为什么晃???

楼主(2013-06-10):
如题 架子是F450,怎么调都不行,技术说的办法我都试了还是晃,仰俯啊,横滚啊,晃动补偿,都调了还是不行,没风还能好点  有一点风就完了, 卖家说是我架子问题,我换到550上面 还是不行,大家有遇到过这种状况的吗?是X4 wifi标准版 1047奖  XXD2212 kv1000 好盈20A
下面是视频有一点风,风大的时候感觉都要掉下来了,

网友A:
先看看电机震动大不大,再看桨平衡性,最后调节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机震动大不大,再看桨平衡性,最后调节参数

电机振动值 在可控范围内 桨已经做过了平衡处理   参数我已经从最大调到最小 ,还是不行 调大了就高频振动小了就晃 的严重

网友:
电调行程没做。

网友:
请在参数页恢复默认参数, 然后选择正确的飞机种类。 如果晃动可以增加晃动补偿, 从50开始增加最大到255。

网友:
这是在抽。。。我的YSX6也有这问题。比你这还要严重点。。反厂说是主控出了问题了。。。

楼主:
电调行程做过了,能试的方法都试了,可还是不行,是在 不行只有返厂了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桨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桨太大了,

2212配1047桨应该问题不大,过去我的小四旋翼也是这么配的,楼主可以调整姿态感度后相应的调整下晃动补偿试试,我的就是这么调的,

网友C:
请记录一些飞行数据,联系群里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记录一些飞行数据,联系群里的技术支持.

赞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