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旋头抖动问题求高人解决

楼主(2013-06-10):
普通油门下飞行旋头无抖动,切到3D油门一百时偶尔抖动。检查过横轴,主轴,中联都无问题。。。。真想不出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應該是球頭的虛位引起的,可試試都加一小拆矽膠電線皮

网友B:
乾隆大的机子抖是手滑问题,我等平民解决不了

网友C:
检查中联有没小虚位,检查球头垫胶圈,主轴的螺丝孔是否太大有矿量,主轴与中联的结合度是否完全紧密,细小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地方排查,还有做一下浆平衡啊

网友D:
不知道你所说的抖动是什么样的? MCPX大幅度抖动最大可能就是抖舵, 我好几架MCPX几乎每架都有过抖舵经历,清洁一下碳膜和碳刷或许还能再顶一阵,实在不行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E: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