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旋翼头都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3-06-10):
直接上图

网友:
它两都属于FBL形式旋翼头,内部形式没有打开,说不出它们谁好谁坏。

网友:
内容感觉第一个桨夹摇臂强度好点

网友A:
第一个旋翼头在炸机时球头断开后可以换大桨夹摇臂!减少损失!
第二个旋翼头在炸机后球头断开只能换大桨夹!

网友B:
我飞越买了个上面的一个 超垃圾 浆夹很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旋翼头在炸机时球头断开后可以换大桨夹摇臂!减少损失!
第二个旋翼头在炸机后球头断开只能换大桨夹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越买了个上面的一个 超垃圾 浆夹很涩

同感  但是这不是桨夹的问题  换了轴承就全顺

网友:
第一个大轴承版本,可拆摇臂的很爽,第2个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旋翼头在炸机时球头断开后可以换大桨夹摇臂!减少损失!
第二个旋翼头在炸机后球头断开只能换大桨夹 ...

我就不相信第一个旋翼头炸鸡后,大桨夹摇臂崩了,上面与桨夹连接的螺丝孔不会变形!

网友:
第一个桨夹,横轴是用DFC的放射横轴,第二个那种买回来还是用着一般的横轴,不过可以改,淘宝上面商品参数对比一下~我想区别就在横轴跟轴承吧,只要虚伪少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旋翼头在炸机时球头断开后可以换大桨夹摇臂!减少损失!
第二个旋翼头在炸机后球头断开只能换大桨夹 ...

第二个炸鸡后也不用换大浆夹  因为用的是易碎球头  炸鸡后跟第一个损失相同    第二个只不过是以前的亚拓浆夹造型  第一个是冰人出的浆夹造型   两者无本质区别  喜欢哪个买哪个

网友:
正在用第一种,不错哦!

网友:
两个只是桨夹不同,其他都一样
第一种是加大款的,轴承也都大一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两个都是飞越家出的FBL头。第一种用的大轴承(4X9X4)外形也好看,下方螺母位置有卡槽装大桨螺丝不用钳子。但是炸鸡成本稍高一点点,  两种头炸鸡基本都是坏桨夹摇臂,第二种的炸机歪掉换掉螺丝就好,碎了直接换中间那段,才10块钱4个。   但是第一种摇臂12块一个,炸鸡多半都会变形。。。。  我一直用的是第二种头,炸了无数次基本没事都是换球头摇臂的螺丝。 但是一个月前刚刚换了一套第一种,上个星期炸了一次后两边摇臂都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