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的一些菜鸟问题

楼主(2013-06-10):
刚入魔,打算飞固定翼,
想问一下,锂电池一般多少电压时就该充电了?如果暴力一些呢?
还有B6充电电流该怎么选?比如我要充一块2200MAH,30C的3S锂电,电流设为多少?
大家分享下自己的经验呗,你们都是怎么充的

网友:
3.6v就冲吧。注意锂电飞完后电压还会慢慢升0.1~0.2v的。所以电压报警设3.6v没问题。充电电流看具体情况,有时间1A,没时间5A

网友:
我一般是不超过1C充电.

楼主:
5A充没问题吗?有的人说1~2A充呢?

网友:
锂电标准充电电流是0.5C,1C就是你电池容量除于1000,你这电池1C就是2.2.
按设定就是1.1充,但是我一般会设高点,如1.4,控制在1小时左右内充完。

网友:
2200毫安就调2.2安,4400就调4.4安,以此类推。

网友:
谢谢7楼提供永材料!

网友A:
最好不要超过1C

网友:
用多少充跟用到多少充取决于你的电池。。。这个自己研究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超过1C

解答详尽

网友: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每次少飞1分钟,电池多用好几年!~ 意思就是,差不多就下来,别一味的追求放电刚到完全没电而多飞那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答详尽

这是说明书上的截图